【参赛】9v电池废物利用制作矿石检波器

楼主(2012-01-01):
最近在铁道上见到一块石头,夹着不少黄铁矿颗粒将其剥出 ,用万用表一量,不少黄铁矿颗粒的几乎导通
因为颗粒小所以用普通的检波器制作方法弄不成,正好看见啦9伏电池
把电极那里拆下正好可以做个检波器

将金属条盖上并且固定

接在矿机上

调试半天效果出来
感觉比二极管的声音大

网友:
真有你的,半导体的鼻祖也是这样整出来的?

这个检波管调好了比普通二极管会好一些的,楼主为玩的舒心啊!

网友:
能工巧匠,技艺高超!

网友:
哪天我也去路边捡去。

网友(2012-02-02):
感觉比二极管的声音大
泼点冷水,声音大?可能是主观感觉吧!或者你原来的二极管根本就很差。检波要用点接触型的,整流二极管或开关二极管不一定适合检波。

网友:
有可能,遇上灵敏点了,过几天情况就不一定了,矿石检波器的稳定性,检波效率和二极管是没法比的,就图个怀旧.

网友:
感觉比二极管的声音大
泼点冷水,声音大?可能是主观感觉吧!或者你原来的二极管根本就很差。检波要用点接 ...
引用 网友A:

我的主观感觉也不会有二极管的声音大........

网友:
就是要图个怀旧,图个玩的高兴。

网友:
学习了,赶明儿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几块矿石 有些用二极管档量是导通的 但是能检波
这就是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里信号强 用4148 2ap9 1n60 等等检波声音都一样 甚至可以用LED 4007检波声音也听不出来大小

网友(2012-04-15):
小时候家里烧煤时见过这种类似的矿石,现在已经很久不见了

网友:
这样做纯粹靠运气,无法直接找到灵敏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里信号强 用4148 2ap9 1n60 等等检波声音都一样 甚至可以用LED 4007检波声音也听不 ...

4007不是低频管吗?也能检波?!led就不晓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7不是低频管吗?也能检波?!led就不晓得了

我这里那个电台信号较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那个电台信号较强

不懂,没听说过1n4007之类的可以检波

网友(2012-05-23):
     严重怀疑是铁片上镀的锌氧化形成的氧化锌的作用.

网友(2012-08-20):
以前弄过不少后来全扔了,可惜..

网友:
没法调节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