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制作矿机,请行家指导

楼主(2012-01-01):
施工现场,有点乱,那个表头是本坛收的,很大,被我拆了一次又一次,终于减肥了
面板正面,开了很多孔
面板背面,还有双联不在
面板正面效果,表头还要加一块透明板
面板装在盒子里
盒子里的东东放置,左边是线圈,右下是双联,还要一个单联放在面板上,左边放不下双联了

双联安装
安上双联
线圈,用的50MM的管子,听说效果不好,但凑合用吧,用的是0.44的线
全部零件

楼主:
顺序发的有点乱了,大家凑合看吧,计划有点失误,后面杯具了,左边的一个双联装不进去了,要换个单联才行,空间不够,不知道线圈这样搞行不行,是不是可以把线圈接上脚,以后好拆,也漂亮点,用的是单、三回路的那个图纸,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不妥之处,还有谁能给个电流表的接法,谢谢,最好是图纸。

网友:
下了一番功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支持

网友:
好啊!!开元新作!

楼主:
还差一个空气单联,谁能出个给我,谢谢

楼主:
不知道怎么上传不了图片了,今天把线圈焊了脚了

网友:
等待装配完成!我的空气双联还在途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是缺单联,看看双联能不能拆个单联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是的,DIY,乐在其中。另外,请问怎么接着上图啊?谢谢

楼主:
终于搞定了,地线都不用接

楼主:
目前能收到四五个台,声音都不错的

网友:
恭喜制作成功.

网友:
楼主的表头指针动了那么多,可是我的指针却从未动过,带上耳机听声音也可以,怎么就是不动呢?楼主的天线是啥样的?

网友:
祝贺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