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CX2601三极管是什么管?用什么可以代替?

楼主(2012-01-02):
是手电的升压电路,1.5V升3.2V的小手电筒来的,板上只有4个电子元件,
具体是S4二极管,1个电容,一个黑色的电解电容,还有一个CX2601三极管
就是不知道这个CX2601的是什么管?用什么可以代替他,谢谢。。。。。。
忘记说了,功率是最小的,只供应一个LED发光管而已的,今天试了,C的1815代替不了
还有那黑色的是电感吗?怎么试好坏?因为我只懂点皮毛,谢谢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可能不是三极管是集成电路

网友:
CX2601不是什么三极管。  而是升压IC例如:QX2303     TM1802等

楼主:
CX2601不是什么三极管。  而是升压IC例如:QX2303     TM1802等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那请问像这个QX2303     TM1802哪里容易找点,比如好买吗?象哪种电器中可以拆到?谢谢

网友:
改一下电路,虽然效率低点,但是应该是可行的,也是一个管子一个变压器,一个电容一个二极管
图中电感有了,肖特基有了,板子应该还能利用上
这个电路甚至不用接肖特基二极管和电容,LED直接并联在管子的集电极发射极上即可,够简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