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车机改卧室书房实用音响

楼主(2012-01-03):
【参赛】俺也凑热闹,车机改卧室书房实用音响——花销约等于250,哈O(∩_∩)O!

为啥强调实用,因为家里面积太小,没有放“垃圾”的地方,做东西一定要“实用”,呵呵O(∩_∩)O~
家里没有音响,一直对车机有向往,终于在2011年底下决心买一台,通过网上综合对比,选择了先锋公司生产的凯美瑞6碟连放CD音响,淘宝包邮价140大洋
音箱也没有,淘宝一对最便宜的书架箱,淘宝价33一只,狠狠心买了2只(四路功放只接前2路),连邮费91大洋
变压器市面找了很久,2个选择开关电源的5A12V显示器用的,35元;不过感觉收音机还是工频靠谱一些,不想增加稳压,只能用交流输出9-10V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家电修理找到一堆30W9V拆机品,15元先买一个,功率不够再加
在家里“百宝箱”里找到4个1n5408,一个50V4700电解、一个35V2200电解,防干扰,加几个小电容,开工焊电源:
电路板预留了功率不够增加变压器的桥式整流位置,背面焊的难看,用焊锡堆粗了线路,之后又增加了0.5、5A两个保险丝,用的塑料管那种,之后就是漫长的等邮件了,1月1日,到货,快递忙没人送,自己去取了回来,接上电源、音箱响了——
音质不错,包邮只送基本尾线,没买aux线,找网上资料改,启动aux加一个电阻,本想拆开装里面,一拆开发现太复杂,全是贴片,搞坏了得不偿失,O(∩_∩)O哈!最后用电脑光驱cd音频软线改了装到尾线处——
没有外壳,摆在桌面太难看,装修剩下一堆板头胶合板,利用一下钉一个后面开口的箱子,去日杂花2元买一张pvc贴纸(和音箱颜色差不多木纹色),买一个电源按钮(本地配件贵死,一个按钮3块,保险丝管3块),用于关断交流总电源,地脚用的贴凳子腿的粘贴,做好后效果——

音质:CD音质很好,MP3碟片音质也不错,aux音质略差,感觉好像是缺前级,mp3要放到很大音量,总音量也不很够;33元的音箱还不错,做工还行,泡沫边4寸低音+一个小高音,原以为不能听要换喇叭呢,看来不用
功率:我自己用还够,一般音乐放到20-30听,放到40就很大了,50以上接近最大音量才会破音(电源功率不足),变压器用2小时温热,直流工作时电压13V左右,1N5408二极管比较热,但是烫不起泡(查资料最高工作温度150度),感觉不会烧掉吧?
交流声:一点没有,没音乐时候比较安静
收音机:fm灵敏度很高,音质好;am有交流声,摸机壳减小,需要接地,可惜家里自来水暖气都是塑料管,没有铁管子——不听am了,O(∩_∩)O哈!

网友:
aux音质略差,感觉好像是缺前级,mp3要放到很大音量,总音量也不很够!!!!是你的mp3输出阻抗太低了

楼主:
aux音质略差,感觉好像是缺前级,mp3要放到很大音量,总音量也不很够!!!!是你的mp3输出阻抗太低了
引用 网友A:

提高阻抗是不是也要增加前级放大解决?

网友:
在家里就用不上aux了 太麻烦了

网友:
好      做得好

网友:
凯美瑞低配的车机音质还是不错的。建议还是用上另两个声道,四个声道就完美了。我也是用车机听音乐的,俺的用丰田锐志

网友:
不错啊,车机很喜欢

网友:
改装的好
电源看起来小了点

楼主:
改装的好
电源看起来小了点
引用 网友B:

买了个25A电磁炉全桥,换上不加散热片试试——很热,用哥俩好加一片电脑主板散热铝片,音量大一点,散热片热乎乎,但是不很烫了,呵呵……

网友:
车机改音响 不错

网友:
电源小了,搞个12V10A的开关电源,感觉不一样的.

楼主:
电源小了,搞个12V10A的开关电源,感觉不一样的.
引用 网友C:

目前感觉还不错,呵呵,80%音量以内感觉功率很充沛,可能是我的8欧姆音箱问题、而且只有2只?换4欧姆、4只音箱可能就带不动了吧
aux连接到电脑,音质也不错,不像音响论坛那边说的音质下降严重阻抗不匹配等,笔记本电脑不到中等音量,车机输出与自防CD已经相同,音质也很不错,高低音均正常
音响论坛那边说的aux音质差是不是车机版本问题,我这个是先锋生产的,这款车机还有松下版和单碟富士通版本

楼主:
刚才对照拆机照片确认了一下,音响论坛帖子卡罗拉的主板和凯美瑞基本相同,不过帖子说的少的件,凯美瑞是不少的,怪不得我的aux音质不错——凯美瑞cd档次高于卡罗拉,哈哈!得宝了O(∩_∩)O~
帖子名称为:实战卡罗拉6碟CD车机做床头主机,有兴趣的百度一下吧,我无权贴地址

网友:
玩具是儿子还是孙子的?(想知楼主..... )

楼主:
玩具是儿子还是孙子的?(想知楼主..... )
引用 网友D:

呵呵,是儿子小时候玩的,现在刚刚上大学,学的电气信息类;买车机折腾,也是给他开阔思路,了解工业产品的,我还买了一堆元件套件,寒假让他练习焊接,O(∩_∩)O哈!

网友:
电源小了,搞个12V10A的开关电源,感觉不一样的.
引用 网友C:

i

开关电源做电源会不会产生交流干扰声?

楼主:
i

开关电源做电源会不会产生交流干扰声?
引用 网友E:

肯定不会,车机抗干扰很好,只是会干扰am收音,不过我这个也几乎不能听,我这个连稳压都没加,听fm,cd音质很好

网友:
说实在的,咱们都是经过这一个过程,我是不过是加了一个W7812稳压了,那是在89年左右吗,自己制作了一个金属外壳,受到桑塔纳轿车的音箱斜放置的影响,做了一个,变压器使用了一种密封性专用变压器,该变压器质量非常好,当初忘记设置总电源开关,导致成年当作指示灯用,不过变压器没有发热现象,车机换了好几个,变压器从没有换过。
先看看俺的第一件作品,纯手工制作,

网友:
变压器使用的是这种,对于单定机还可以,如果双定机估计不够了

楼主:
说实在的,咱们都是经过这一个过程,我是不过是加了一个W7812稳压了,那是在89年左右吗,自己制作了一个金属 ...
引用 网友E:

不错啊
我90年左右也帮人修过好多车机,当时是磁带机,好的可以双向走带,当时就有梦想什么时候自己搞一台好的来听!!
磁带机功率小,我当时是用1个10瓦左右输出12V的变压器,一个1n4007半波整流加一个电解电容,就能用,喇叭是212吉普车的2个,和你那对差不多,音质当时觉得还行,不过比现在的cd要差很多

网友(2013-09-20):
变压器电源 图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