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装配简便的矿石收音机用头戴式耳机

楼主(2012-01-05):
前段时间矿坛网上红蜘蛛老兄处购买到二只SC2-300耳机。遇到的难题是:怎样把它做成矿石收音机用头戴式耳机?参考了各位矿友的制作经验,设计了一种装配简便易制成本低的方案,介绍给大伙参考。
  材料:1.5吋PVC水管闷头(2个),SC2-300耳机(二个),Φ2.5mm双芯护套电缆线450--500mm(一根),300-330mm铁丝(一根),焊片(6片),外直径6mm内螺纹3mm长8mm铜柱(2个),Φ3×5螺丝(2个),Φ3×10螺丝(2个),软双芯护套电缆线1000mm(一根),细软接线、胶带和布条(若干)。

装配过程:
1,        在二个1.5吋PVC水管闷头上按下图打Φ3.2mm孔3个,Φ6mm孔1个。
2,        把Φ2.5mm双芯护套电缆线二端剖开80mm左右,留在中间电缆线长度具体长短看各人双耳经头顶间距离而定。
3,        把双芯护套电缆线二端剖开的护套皮反向拉出紧靠双芯护套电缆线,在护套皮中插入一根300mm铁丝,也紧靠双芯护套电缆线。用布条绕圈扎紧。调整扎好的双芯护套电缆和铁丝混合线,使之成圆弧状,
4,        拉出双芯护套电缆线一端的二根硬接线并头部去除塑料包皮吃锡,插入一个水管闷头相对直径二孔中。调整拉入线的长度,使得留在水管闷头外的线成圆弧状,而且略可摆动。
5,留在水管闷头内的拉入线头部焊上40mm长的细软接线,焊好后焊接部分用胶带包好绝缘。把拉入线弯二折,压在管内底部。
6,把下图中二片焊片焊在一起成为一片。如图示,一头固定在SC2-300耳机接线脚上,另一头用Φ3×5螺丝固定在有内螺纹的铜柱上。
  7,在SC2-300耳机另一个接线脚上,固定焊片。把耳机放入水管闷头内,调整位置,使得有内螺纹的铜柱对准水管闷头底部Φ3.2mm的孔。
8,取出SC2-300耳机,把二根拉入线头部焊上的细软接线另一头焊在耳机二个接线脚上的焊片上。放入SC2-300耳机,用Φ3×10螺丝从水管闷头外面 底部Φ3.2mm孔中,固定在SC2-300耳机接线脚上的有内螺纹的铜柱上。这样一个耳机处理完毕。
  9,重复3--6步骤把双芯护套电缆线另一端、第二个SC2-300耳机和第二个水管闷头处理好。要注意的是:双芯护套电缆线另一端的二个拉入线头,只需要一个焊接一根细软接线,同样焊接部分用胶带包好。
   10,取出SC2-300耳机,把双芯护套电缆线另一端的一根拉入线头部焊上的细软接线另一头焊在耳机一个接线脚上的焊片上。从水管闷头的Φ6mm孔中,向水管闷头内放入已经吃锡的软双芯护套电缆线的一头,用胶带固定好以防止使用过程中拉出拉坏。把软双芯护套电缆线的一根接线焊在耳机另一个接线脚上的焊片上,软双芯护套电缆线的另一根接线与双芯护套电缆线另一端的另一根拉入线头部焊在一起,并用胶带包好。放入SC2-300耳机,用Φ3×10螺丝从水管闷头外面 底部Φ3.2mm孔中,固定在SC2-300耳机接线脚上的有内螺纹的铜柱上。这样另一个耳机也处理完毕。
11,截取Φ2.5--3mm长20mm铜杆二根,一头吃锡分别焊在已经吃锡的软双芯护套电缆的另一头的二根接线上。用胶带滚扎成Φ6mm胶带柱。这样耳机线插头也处理完毕。
12,再调整扎好的双芯护套电缆和铁丝混合线,使之成人头圆弧状,并使得二耳机正好位于人的双耳处,且略夹紧。
这样一个实用美观、装配简便的矿石收音机用头戴式耳机就制成了。
   使用效果:本矿石收音机用头戴式耳机,灵敏度比较高。工作电流在1微安左右时,广播电台的节目就可以听得很清楚。

网友(2012-06-19):
很好!想法不错!啊!加油!

网友:
没看懂,能麻烦给出示意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