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0~220V 10A多功能交直流隔离调压电源

楼主(2012-01-05):
在进行各种实验时,为了安全方便,我一直在找一种隔离型的调压器,可惜没有遇到。如果用一个调压器和一个隔离变压器可以达到目的,但是效率低,实在笨重。由于本地电压稳定,手里有几台电机伺服的交流稳压器也发挥不了什么大用处。干脆自己自己改造一个。拆除了原伺服电路,保留电机,改用手动开关控制电机调压。使用电炉丝做负载经过测试,满负荷时短时间10A输出没问题,低于180V时10A变压器长时间工作不烫手。
电源功能:
1.20~220V 10A交流调压(加个开关可以实现0~220V输出),多种电压输出。
2.0~280V 10A直流输出。
3.1~20块电瓶串联充电,(滤波电容有无开关控制)最大电流10A。
4.280V内晶体管 稳压管耐压测试。

正面

正面

正面

正面

30A硅桥

30A硅桥

附加20V变压器

附加20V变压器

内部绕组做初级 外部绕组做次级

内部绕组做初级 外部绕组做次级

经过改造后表头

经过改造后表头

交流由插座输出

交流由插座输出

网友:
这样的实验电源安全吗?????????????

网友:
自耦变压器啊,感觉很不安全啊,哪根是火线搞错了岂不是很刺激

网友:
非常牛的电源

楼主:
纯粹的隔离电源,但是没有稳压。测试各种电器 电机 变压器工作非常不错。维修电视机 各种开关电源也安全多了。
说说原理:
原环牛内部有3个绕组,与外部电路断开,将3个绕组分清同名端串联,接220V市电。外部绕组可以产生0~200V交流电,一路经整流滤波输出,为了适合给电瓶充电,加了一个滤波电容开关。一路为了弥补电压不足,加了一个20V变压器,次级与环牛次级串联,经插座输出。调压靠一个双刀双掷轻触开关(汽车玻璃升降开关)控制原电机运转调压。
电路图在这里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环牛不会有能够到220的隔离绕组吧?、、、、、、、、、、、

网友:
还是感觉不安全。

网友:
还是感觉不安全。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安全?如果修理个开关电源或测试个110V电器还有比这个安全的吗?当然这不是稳压电源,不要当稳压电源用。作为20~220V的交流电源我看是没有比这好的。

网友B:
问一个:上面大家的疑问是这个调压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是不是分开的?

网友:
问一个:上面大家的疑问是这个调压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是不是分开的?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图图完全是分开的。

网友(2012-03-28):
引用 网友B:
问一个:上面大家的疑问是这个调压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是不是分开的?

改之前初次级连接在一起,改之后初次级就分开了,隔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纯粹的隔离电源,但是没有稳压。测试各种电器 电机 变压器工作非常不错。维修电视机 各种开关电源也安全多了 ...

好思路,家里有闲置稳压电源的都可以仿制,感觉加个20V的变压器有点画蛇添足,其实一般0--200V的电压足够实验用了,用一个变压器直接给调节电机用就行了,这样电路就清爽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思路,家里有闲置稳压电源的都可以仿制,感觉加个20V的变压器有点画蛇添足,其实一般0--200V的电压足够 ...

加一个20伏变压器是要达到1:1隔离变压器效果,防止一些电器电压达不得220伏,对测试条件有影响

网友(2012-12-04):
楼主的方法真好啊,再请教下,我有个自耦变压器能用这个方法来改造吗?自耦的初次级线圈容易分开吗?楼主有没测过低压时电流能到多少a啊?例如24v、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