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自主充电扫地机器人

楼主(2012-01-05):
几年前就有这个想法,一年拖一年,一直没有信心,网上保洁机器人的视频越来越多,看的心里痒痒,从今年8月份就开始筹备扫地机器人的方案,原理:利用机器人前面的4个红外线传感模块进行避障,程序运行方式有单边寻边方式、随机避障方式、正方形沿边扩大方式、三角波形方式。扫地电机有断续工作、连续工作。
  如果机器人电源电压不足时,在单边寻边避障方式基础上开启寻迹(机器人低部的三个寻迹传感器)寻找墙边的充电位置,充电位置是一条30公分的黑线来引导机器人于充电器对接,充电器触点是磁助力触点,当机器人接近充电器时,利用磁力防止小位置的偏离,使触点良好接触。
  避悬崖也是利用三个寻迹传感器完成的:在同一时间内三个寻迹传感器没有反馈,表示悬空,使机器人后退5公分,旋转180度,做掉头行驶。
主要考虑机器人的寿命问题,驱动主轴采用步进电机,用单片机P2驱动ULN2003驱动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电原用DC-DC模块,来调节所需的驱动电流和主轴的力度。
扫地减速电机是在网上购的,只是电机的寿命太短,于是拆了VCD的旧机芯,利用光驱的主轴电机和减速机搭配,增加电机寿命。
锂电电源分为三路,两路经DC-DC驱动步进电机、单片机,一路驱动吸尘风机。
三个按键:菜单键、增加键、清扫键
液晶屏采用5110屏,小巧、省电
DS1302实时时钟 设定三组开关机时间,实现自动化。单按清扫键,只运行30分钟(只是程序这样写而已)
具有低电压检测、充电检测、充电结束检测,全面采用TL431精确检测
电池是4000MA的锂电,正常工作电流1500MA,外壳是云台监控器罩,
经过两周的测试,使用效果良好,噪声低,寿命长。
程序还有待于提高,更加智能化,如果用89S52做计划、合理、不重复打扫卫生,很困难!
89S52的所有端口都被利用了,没有扩展空间,(增加避障传感器数量减少盲区,可以增加人机互动)

大容量电池

大容量电池

5110液晶

5110液晶

89S52

89S52

扫地减速电机

扫地减速电机

DC-DC

DC-DC

红外传感器、步进电机

红外传感器、步进电机

低电压检测、充电检测、充电结束检测的小板

低电压检测、充电检测、充电结束检测的小板

底部

底部

充电对接触点,是铜包铁的,有导电性也有导磁性

充电对接触点,是铜包铁的,有导电性也有导磁性

楼主:
还有几张图片因限制无法上传了,哈哈,如果时间来的及的话,再发,下面有两个联接
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238991-1-1.html
bbs.mydigit.cn/read.php?tid=353909

楼主:
随机避障的一段函数
void control()
{

if(hour == on1||hour == on2||hour == on3||clean_inc == 1)        //时间相同、清扫键按下时,启动
       {
         if(voltage_test == 1&&charge_test == 1) //如果电压高于10。6V时、没有检测到充电器时 开始工作
           {
               saodi = 0;//开启扫地机、吸尘器
           if(man_test == 0){run =1; saodi =1;}        //如果发现有人,停止扫地,跟随

                if(front_left == 1&&left == 1&&front_right == 1&&right == 1) //如果前方没有障碍  正确避障
                        {
                        if(jishu4==2){run = 2;delay_s(20);run = 4;delay_s(20);} //如果计数器4长时间(30s)没有动作,有可能机器卡住,就左右动作
                        if(jishu4==4){run = 2;delay_s(20);run = 3;delay_s(20);}
                        if(jishu4==6){run = 3;delay_s(30);run = 4;delay_s(30);run =1;delay_s(30);}
                        if(jishu4==10){buffer4 = 0;jishu4 = 0;run = 0;while(1){run = 0;en = 1;tiaoshi();disp_time();}}                   //如果3分钟不能摆脱障碍物,就待机
                        run = 1;        //直线行走
                        }
                         if(left == 0||front_left == 0)
                            {
                                                if(front_left == 0&&front_right == 0){run = 2;delay_s(30);run = 4;delay_s(10);buffer4 = 0;jishu4 = 0;}

                                run = 4;delay_s(10);jishu1++;buffer4 = 0;jishu4 = 0;

                                                }        // 如果左边、前左有障碍时,右转

                                else if(right== 0||front_right == 0)

                                {
                                if(front_left == 0&&front_right == 0){run = 2;delay_s(30);run = 3;delay_s(10);buffer4 = 0;jishu4 = 0;}

                                run = 3;delay_s(10);jishu2++;buffer4 = 0;jishu4 = 0;

                                }        // 如果右边、前右有障碍时,左转

                                if(front_left == 0&&front_right == 0)  //如果前方有障碍物
                                                {
                                        run = 2;
                                        delay_s(30);
                                        run = 3;
                                                 delay_s(10);
                                        buffer4 = 0;
                                        jishu4 = 0;
                                        }
                                        if((jishu1>=8)||(jishu2>=8)) //         10秒钟连续碰撞8次,就后退加随机左右运动
                                              {
                                                  run = 2;
                                                  delay_s(30);

                                                  if(jishu3){run = 3;buffer4 = 0;jishu4 = 0;}
                                                  if(!jishu3){run = 4;buffer4 = 0;jishu4 = 0;}
                                                  delay_s(10);
                                                  buffer4 = 0;
                                                  jishu4 = 0;
                                               }

                        if(under_right ==1&&under_mid==1&&under_left ==1){run =2;delay_s(10);run =4;delay_s(80);buffer4 = 0;jishu4 = 0;}
                                }
                   }

网友:
请补上电路图

网友:
这个要顶,希望有详细资料学习

网友:
看似不错,但不知实用效果任何。我在商城里看到有成品出售,很感兴趣。但问了一下售货员,快一年了,一台也没卖出去。因为实用效果不行,有一个客户买了以后,又退货了,说只能当一个玩具用。你这个不知怎么样,请详细介绍一下,很感兴趣。

网友A:
这个实用,以后可以不用自己扫地了

楼主:
元器件清单:
89S52          1个
DS1302         1个
2032电池座     1个
40P座          1个
8P座           1个
16P座          2个
ULN2003        2个
CR2032电池     1个
24M晶体        1个
32.768K晶体    1个
103排阻        1个
102排阻        1个
5V继电器       3个
3MM不锈钢螺丝  40个
30P电容        2个
16V220电容     1个
104电容        3个
5110液晶屏     1块
1N4148         5个
电阻103        8个
电阻220        4个
电阻0.1欧1W    1个
发光二极管     4个
硬盘音圈磁铁   1块
DC-DC模块      2个
按键           6个
开关           3个
风机12V 700MA  1个
过滤网         1块
步进电机       2个
车轮+轮轴      2套
红外传感器     7个
减速机         2个
VCD光驱电机    2个
503电位器      2个
光藕           3个
S8550三极管    3个
S8050三极管    3个
TL431          2个
ISP10P插座     1个
排针           2根
保险管座       1个
2A保险管       1个
杜邦线         40根
尼龙扎带       20根
5000MA 12.6V锂电1块
充电器          1个
网线 跳线      0.5米
20MM铜接        20个
10MM铜接        6个
洞洞板         1块
2MM铝板       0.3平
自制旋转扫把   2把
云台监控器罩   1个

楼主:
万向轮       1个

楼主:
电路图发不上了,只能明天发了,有限制,请谅解!!谢谢

网友:
这种类似产品我买了,也是受同事影响,他说好,我就买了。
效果:不要要求太高就可以,程序上可设定定时清扫,我订的是每周两次,我家是木地板,扫满后用手指抹地板还是很干净(但难免还有一点灰色的极细灰尘),比起自己拖地也差不多,据我经验,适应传统拖布拖地,要想手摸绝对无灰,恐怕要拖三次,还的工具且每次每房间都先洗拖布再拖的话也许两次。
而机器人扫地机大致相当于拖一遍的效果,我还是满意的,主要他可以拖床底。
另外他适合无人在家时使用,因为扫地路径是按程序安排的,干扰越多效率越低。毕竟智能有限,所以有人把它当成玩具也可理解。对此类新生事物个人感觉不能实现把他想象太高,这样故居价格就能决定是否适合你。我同事2005年在日本看到5000多元人民币价位的相同产品,如今降到 600~1000~2000的水平,所以他买了。

网友:
真牛啊,高人。

楼主:
视频已发布,本人没有发联接的权限,百度一下以下标题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扫地机器人钻床底
扫地机器人清扫效果
扫地机器人小空间避障
扫地机器人
扫地机器人与狗狗互动
扫地机器人带上帽子

楼主:
引脚定义

引脚定义

机器人与充电器

机器人与充电器

充电器触点是磁助力的

充电器触点是磁助力的

充电时

充电时

楼主:
主要调试内容:
1、红外避障传感器感应距离,距离过长时墙边角扫不到、窄小空间进不去。距离过短时会发生碰撞或轻微磨擦,
   所以感应距离和感应角度应跟据实地要求而定。
2、寻迹传感器感应距离根据地板颜色、反光度,机器人正常落地时三个传感器都有反馈为止。最好是在浅色地板上运行。
3、步进电机电压的调整,电压过低,步进电机失步、力度小、遇障碍行走困难,电压过高,ULN2003发热严重、能耗高,
   调整电压因步进电机参数、ULN2003承受电流、所需要的力度大小而定,三者综合考虑,如不能完成,可改用其它方案
4、单片机DC-DC输出调整到5.0V为佳
5、充电器需加配重或与墙体接合,避免机器人充电对接时,充电器偏离。

制作方法:
1、是根据单片机最小系统慢慢扩展的方法,没有电路图,只是用单片机相应的引脚去控制相应的外设。发挥自已的想象力、
   创造力。
2、在制作过程中,步进电机的选购考虑的时间最长,怕耗电大,力度小,又不甘心用有刷减速电机,寿命短。在网上最终选用42型电机
   12V 0.5A的电机,没想到挺合适,两电机电流在500MA左右,ULN2003温度也在正常范围内,力度够大。
3、有好多细节在制作中,没能拍照,只能发挥自已的想象力,问题都可以解决。

楼主:
充电检测、低电压检测、充电结束检测电路

网友:
很好玩的东西

楼主:
原理图

原理图

模块图

模块图

楼主:
避障传感器使用方法:
1.感应到物体输出0,未感应到时输出1,可直接与3V和5V单片机IO口相连。2.感应距离2到30厘米,距离远,抗干扰能力好。(注意:红外传感器不是检测所有的物体都能得到一样的距离的,不同颜色的物体对光线的反射率不同,物体的颜色越深越接近黑色检测的距离就越短,本传感器2到30厘米是对着白色的墙测量出来的)
3.速度快,适合智能小车避障、黑白线循迹、防跌落,产品计数器,流水线切割,液位检测等。
4.用此传感器制作的黑白线寻迹小车无需在白纸黑线上跑,可在水泥地,黄泥地等复杂的环境黑线巡迹。只要黑线周边的颜色比黑色略浅即可,消除了传统的走法,令环境布置更加简单。
5.本传感器3至6V供电,范围超宽,适合3V和5V的单片机系统。
6.带使能端,EN端等于“1”时传感器不工作,等于“0”时工作。传感器上跳帽插上后EN端长期接地(EN长期为“0”)。要使用EN端时请把跳帽拿掉。
7.频率调节电位器用来调节红外发射管的载波频率,因为一体化接收头要在特定的38KHZ载波频率的时候才是最灵敏的。将502电阻顺时针调到尽(也就是将发射管的亮度调到最大),然后对准白色的墙调103电阻,一直调到感应距离是最远为止,这样传感器就工作在最佳状态了。
寻迹传感器使用方法:
1.传感器接口有3根排针,分别是VCC、OUT、GND。VCC和GND为供电端,OUT是信号输出端。
2.检测到物体,信号端输出低电平;未检测到物体,信号端输出高电平。
3.主要判断信号输出端是0或者1,就能判断物体是否存在。
性能参数:
1:检测距离,检测白纸时约为2厘米。视颜色的不同距离有所不同,白色最远。
2.供电电压:2.5V~12V,不要超过12V。(注意:最好用低电压供电,供电电压太高传感器的寿命会变短。5V供电为佳。)
3.工作电流,5V时18~20ma。经大量测试,传感器硬件设置为18~20ma工作电流时性能最佳,主要表现在抗干扰能力上。如果客户需要小功耗的,本店也可以修改,最小能做到5ma。拍下留言注明即可。
4.检测到物体,信号端输出低电平;未检测到物体,信号端输出高电平。
5.传感器输出TTL电平,能直接与3.3V或者5V单片机IO口相连。
黑线或者白线检测原理
1.利用黑色对光线的反射率小这个特点,当平面的颜色不是黑色时,传感器发射出去的红外光被大部分反射回来。于是传感器输出低电平0。
2.当平面中有一黑线,传感器在黑线上方时,因黑色的反射能力很弱,反射回来的红外光很少,达不到传感器动作的水平,所以传感器还输出1。
3.我们只要用单片机判断传感器的输出端是0或者是1,就能检测到黑线。
4.检测白线的原理和检测黑线的原理一样,检测白线时,白线周边的颜色也要比较接近黑色,然后调节红外传感器上面的可调电阻,将灵敏度调低,一直调到刚好周边的颜色检测不到为止,那样就能检测白线了。

楼主:
年底的工作忙,头绪多,挤出来点时间,下了个PROTEL99SE 画了一下,不好的地方请谅解,请斑竹检查一遍,谢谢!!!

楼主:
5110液晶屏驱动
nokia_5110.c (5.81 KB, 下载次数: 1339) nokia_5110.h (1.25 KB, 下载次数: 1175) english_6x8_pixel.h (4.8 KB, 下载次数: 1225) write_chinese_string_pixel.h (726 Bytes, 下载次数: 1200)

网友:
这个有技术含量,我支持获奖!

网友:
主要想知道怎么遍历整间屋子,怎么知道一片地方扫过了
当然部分重复扫没有问题,如果总重复扫就麻烦了

网友(2012-02-27):
这种东西也能弄出来,厉害厉害。

网友:
请问楼主,那个是程序文件,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这个好玩………………

网友B:
循迹小车的升级版
曾经想过做这玩意,无奈编程水平太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循迹小车的升级版
曾经想过做这玩意,无奈编程水平太烂

来踩一脚,试试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来踩一脚,试试帖子

对你无语了.......

网友:
bg4jkl 高手!佩服! 好贴不顶不行!谢谢bg4jkl楼主分享!7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你无语了.......

肿么了?

网友:
高手,做的真好.

网友:
程序共享一下

网友:
这个我不懂。希望好友拿大奖!

网友:
厉害 带自己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实用,以后可以不用自己扫地了

从图上看,只是机器人的部分,要扫地的话,另外一套机械部分还有待解决。若只用吸尘器的构造,就不是扫地机了,用旋转盘擦地,好像也没有扫地的功能。

网友:
批量成本估计是多少呢?

网友:
够复杂的.高手

网友:
高手!这个也能自己做出来,建议拿工厂批量出产品,预祝大赚一笔!

网友:
MARK一下,,参考下楼主的思路。

我自己是想做个自动泄尿的机器人,因为我父亲做了膀胱造篓手术,挂个尿袋他自己又不方便放,因为还有中风后遗症,家人老是要记得去放,特别是晚上很不方便,其实白天还好,如果有个晚上能自己放尿的机器人就好了,这样的话,难度就不用那么复杂了,定时定位的放置,机器人缺电时也能自动充电。

程序我自己用PYTHON来做,这个我比较熟悉了。主要是是不是要轮子系统我还在犹豫,因为如果只是晚上的话,就不需要了,如果要扩展功能,那肯定要的。

网友:
这个有技术含量,应该获奖!值得研究一下!

网友:
如何提高清洁效率才是主要问题啊,mapping算法啊粒子滤波定位算法的运用可以很好的计算出机器人当前位置状态,所以对清洁定位的准确已经没有难点了。难点还是清扫的方式。希望楼主能继续从这2方面深入探索制作出能够商业化的机器出来。

网友:
我有商品机在底壳及主板,显示板。没有上壳。可以给楼主研究一下,我以前在的专案。

网友(2012-06-08):
这个功能强大,编程高手,传感器也用了不少

网友:
这个要支持
没有一定技术
没有一定的毅力
没有坚持的爱好,
是没办法完成的

网友:
不错啊 想起了《第五元素》里面的扫地机器人

网友:
山外青山楼外楼,楼主水平第一流!

网友(2012-07-10):
最好别用UN3003,我用它驱动硬盘的主轴电机,超烫手,还烧了一个,所以我发誓,以后再也不用UN2003了!!!自己用MOS搭个H桥好多了

网友:
这个比矿石机有技术含量,支持!

网友:
红外线传感器完全可以用激光笔和光敏电阻做

网友:
楼主厉害,赞一个。+10分!

网友:
电池不错,但是扫地的性能要加强

网友:
很不错的,我上次去JKL家里参观了。今天又在这儿看到了详细介绍。

网友(2012-11-09):
这东西很实用,床底下都能扫啊

网友:
这个应该好难吧

网友(2012-09-04):
建议楼主换个单片IC   90C516R+或其它更好些的...功能才更强劲

网友(2012-11-20):
制作不错,这个很实用

网友(2012-12-29):
这个比较牛

网友(2013-01-30):
厉害,这玩意成品也很贵的

网友:
可否共享程序

网友:
很过瘾的小玩意,不过效果估计应该比较一般,因为那两个扫把实在好难想像能有多大的清扫效果。如果底部设计多一个吸尘的装置应该会比较好。

网友:
清扫过程有次序吗?不错的DIY

网友(2013-04-21):
强人,看优酷的视频了,程序结构怎样的啊,不是前后台的大循环吧,用RTX51了吗

网友:
好东西啊,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太厉害了这个也可以自己做个

网友:
这个作品不是一般的牛。此创意用在其它方面,比如自动播种机、自动除草机等等,省不少的劳力。

网友:
太强悍了,我也想做一个,不知能否分享程序和电路图
1198262633@qq.com

网友(2013-08-12):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

网友:
高技术的东东,这个要支持的

网友:
大锅 你这个技术含量高  但是扫地太鸡肋

网友:
这个就是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