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机的两种接法有啥不同(注意耳机的位置)

楼主(2012-01-05):
假设两耳机一样,声音应该差不多一样响,我猜得对么?

网友:
图一只能用低阻耳机,高了发射极电流太小,估计啥也听不见,而且管子偏流不合适。所以不能用高阻

图二接 ...
引用 网友A:

耳机上并联适当容量的好处是:
1,给残余高频提供通路;
2,旁路高音频信号,改善音质。

网友:
第一图不可行,不是把耳机接在发射极就叫射极输出了.

网友:
第一图不可行,不是把耳机接在发射极就叫射极输出了.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的,这样连接,对音频而言就是共基极电路(发射级输出),阻抗低,刚好与低阻二级匹配,缺点是功率增益较小罢了。

网友:
射极输出在此电路中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