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自制大环天线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2-01-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矿机精品制作!

网友:
都是精品呀,我代表矿坛的全体人员祝楼主新年快乐,工作顺利。

网友:
这个要夸奖。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做得太漂亮了。以后不管做什么东西都要好好学学该这么做。赞

网友:
精心之作,支持

网友:
做得很漂亮!
    您现在两个线圈是并联,每个线圈的电感是180uH,因为两线圈离得比较远,互感系数很小,如果把互感系数设为0,则并联后的电感量为90uH,因此你要用比较大的可变电容,为了提高覆盖系数,还加波段开关K1和第二只可变电容C2。
    我提个建议:您把两个线圈串联(因互感还是有点的,所以注意首尾相联),这样电感量约为360uH(同样假设互感系数为0),接一个(10-270pF)的可变电容正好覆盖中波段。
    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教。

网友:
做得很漂亮!
    您现在两个线圈是并联,每个线圈的电感是180uH,因为两线圈离得比较远,互感系数很小,如 ...
引用 网友A:

大环线圈除了互感外,分布电容也是要考虑的。
用大环做到全覆盖不容易的。
初学者浅见。

网友:
做得很漂亮!
    您现在两个线圈是并联,每个线圈的电感是180uH,因为两线圈离得比较远,互感系数很小,如 ...
引用 网友A:

   用大空气电容  最大电容和最小电容的比值会大些   对全覆盖会相对好些  这或许是2号矿机收台更多的原因(存属瞎猜)(不知道楼主的空气连 数据是否准确  我的那个是16-820)

   不知道我说的对否

   不知道前辈如何解决  线圈由于分布电容的存在   无法全覆盖的问题

网友:
大环线圈还属于天线,两个大环线圈并联拉开距离放置,可以增加信号接收强度。

楼主的电路中采用双联电容器开关控制分接,就能解决覆盖问题。

网友:
大环线圈还属于天线,两个大环线圈并联拉开距离放置,可以增加信号接收强度。

楼主的电路中采用双联电容 ...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这个制作很用心,做工一流,零组件也够发烧的,电路应该仍属单回路吧!?

网友:
艺术品!艺术品艺术品艺术品艺术品…我眼热!

网友B:
请教,楼主这个制作很用心,做工一流,零组件也够发烧的,电路应该仍属单回路吧!?
引用 网友C:

    是单回路!

网友:
大环线圈还属于天线,两个大环线圈并联拉开距离放置,可以增加信号接收强度。

楼主的电路中采用双联电容 ...
引用 网友B:

    有困难   您就会出现   感谢

网友:
艺术品!艺术品艺术品艺术品艺术品…我眼热!
引用 网友D:

    我也眼热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眼热的是,由于没有配件,还没有装成一台 。高阻耳机,空气电容还在快递途中…

网友:
这“矿石机”看过之后,有一种震撼的感觉,同时......冲动......!

网友:
艺术品,要是能听一下就解馋了。

网友:
匠心独特!!!!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祝贺你获奖!由于前一段时间要评比,所以有些想法没好意思提。现在讨论一些问题,也请各位老师、同学提出自己的看法。一、大环天线很漂亮,如果里兹线改用0.04X270线或0.04X660线则Q值会增加许多。因为0.1线径不适合用于中波段。二、在30多uA电流情况下用一只捡波管足以胜任。三、电流表按你所示接法一定会损失音量。改进的办法:1号机在电流表上并连一只10u电容。2号机电流表与L3串连即可。四、在2号机中由于使用了仿T725变压器,所以陈电路和斑电路显然意义不大。你可以省略试试。五、你的两台机器在电路上没有采取任何提高选择性的手段,所以一定会有较严重的串台现象。六、你在1号机电路中介绍C1用3连,每连10P/500P,最大容量是500P的话、最小容量应该是20P左右。你的大框电感量L1=L2=180uH,并联后电感90uH,用两连并联40P/1000P即可覆盖中波段。如果电感小低端到不了530KHz可以三连并联,(图中是三连并联)得到60P/1500P。此时若高端覆盖不了的话应采取断开并联电容的方法减小容量,例如用开关切断三连中的二连,只用其中一连为20P/500P。还省了一只可变。 而不宜采用串联可变电容C2的方法,例:C1调到最小60P、C2调到最大270P,串联得到49P。反过来C1调到270P,C2调到60P也是49P,C1/230P+c2/62.4P=49P……将有许多个点可调到49P。其结果是频率刻度混乱。如果必须要用的话C2应用固定电容。乱七八遭提了几条,请参考。

网友:
比我帮的漂亮多了。我也是从事建筑的。楼主,你的耳机是用怎么找到合适装SC-300耳机的外壳的,我找了好多,都装不下高阻耳机。

网友(2012-04-29):
手工不错。。
地线没有看到

网友:
做工很漂亮
我也存了很多短实木地板,留着制作用的

网友:
我也认为两大环线圈应当串联.串联后总匝数就增多.在相同的电调谐电磁场强的条件下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就高.从另一角度看,在相同的框架尺寸下匝数越多,等效天线高度就越大.当然,匝数多了,配谐的电容容量就越小.可变电容小了可能就覆盖不了整个中波段.如果灵敏度能因增加匝数不提高,那么把中波分为两个波段也是值得的.再说,匝数多,线圈的Q值相应也高些.
不知以上意见对否,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网友(2012-09-26):
用料很牛! 舍得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