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收音机改成航空波段的图解方法

楼主(2012-01-07):
这个网站我这里仅能看到图片 文字全是乱码 只能把图片发上
谁能看到全文请转发
http://scw.asahi-u.ac.jp/~sanozemi/Sakuhin/radio05/radio.html

网友:
是日文的  用日文编码可以看

网友:
这种用可变电容的小FM机不好找啊,现在小商品市场里全是两个钮电调谐的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用日文编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学习一下它的改装方法

网友:
http://translate.google.com.hk/t ... /radio05/radio.html

试一下,能不能看到中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到了谢谢老兄,就是没看懂他到底是怎么改的,怎么实现AM解调的,总知是个好办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作者好像做了两件事:1、 用了个LMF501的AM收音的小IC(类似7642)以及6、7个阻容元件  2、把一个线圈减少了一圈(?)

楼主:
减少一圈提高本振频率是肯定的,只是不知道它增加的哪块小板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他是利用LA1800的调频部分做变频,然后输出频率较低的中频信号,LMF301基本等同于TA7642,完成高放,检波,再利用LA1800的低放部分做音频放大。
不直接用LMF301或者LA1800的AM部分是因为它们达不到那么高的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东西要是能仿照着做一个就好了!不知道他是怎么检波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看你一直 研究航空波段有许久了吧,兄弟我来为你彻底解决吧,看下图,你懂的,相信你用任何一款FM芯片的都能改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老兄,看来好心的高手还是不少,我一做航空波段快一年了,试过各种方案,你这个图要是能变成现实,哪将是在普通收音机改航空波段的一个重要突破!

楼主:
是不是可以从中频输出处引出信号再用7642放大(它的好像不是10.7M中频吧,是不是70K的,7642频率范围可以到哪么高),然后用二极管检波,然后又经过功放。也可以说FM收音机中间塞了个中波直放收音机

网友:
在10.7M前直接接7642再到功放就可以了,7642本身具有检波作用,出来就是音频了,最好用简单点的芯片改装,
,
不然你手里有什么现成的,说来看看,我看能怎样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