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一个简单且实用的调压插座

楼主(2012-01-07):
一个最简单且实用的DIY

                                                                   前     言

      自2011年6月的一天偶然进入矿坛,一下就被吸引住了,而且中毒很深,于是将丢了几年的无线电爱好又检了起来。之后,每天必登

矿坛,收集资料、采购零件、学习技艺等。矿坛第三届大赛开始后,也着手进行了准备,也收集了零件,准备搞一个有点技术含量

的东东,无奈玩的时间很少,眼看着大赛就要截止了,而我的多用胆前还没有着落,突然想起一段时间DIY了调压器,拿出来凑个数

,也表达我对论坛的热爱和支持。为了发这个贴,我赶了6公里路到单位发贴(东西在单位),不为了得奖,贵在参与!请版主一定

要满足我参加这次大赛的愿望,谢谢!

                                            起    因

    我们这儿的电压很高,长期在240伏特左右,从去年6月起到DIY调压器,我总共烧死了两把电烙铁,于是留心想做一个调压器,让新

购的烙铁使用更长一点时间,而且要方便操作。

                                            准    备

偶然的一个机会,得到一个兄X电子的插座,看插座开关的旁边有很大的空间,灵机一动,这不是一个好材料么。马上把家里一个不

用的调光台灯找出来,焊下调光器,剩下就是焊接了。

                                            步    骤

第一步:量好位置定位(同时把标电压的线也划出),然后打孔;
第二步:装上调光器并焊牢,注意绝缘处理;
第三步:总装后并测量效果并标上电压。

                                            使    用

    使用起来很方便。焊的时候,将旋钮打在最大,几秒钟也就热了;不用时顺手将旋钮打在最小处,让它保温;如要焊数字电路,

则直接按开关断电。下一步,想把开关改成直通。
图片(电原理图明天一定补上)

内部图

内部图

成品

成品

最高电压

最高电压

最低电压

最低电压
电原理图是手绘的,拍照用的手机,请多包涵!  感谢版主让我参赛~!

网友:
支持下。字数补丁

网友:
这类调压只适合阻类负载吧?

楼主:
应该是的,感性负载想过,没试过。担心开关机冲击电流太大烧毁可控硅!

网友:
顶一个!这也是diy吗?

网友:
不知道进行过改良没有,如果可控硅不换,贸然插大功率电器,直接挂掉。因为原设计,最大用60W灯泡(当然是出于保护灯罩而不是说不行,实际上1A的可控硅,也就220W。且必须是纯阻。挂电钻空载应该问题不大。满载就不好说了

楼主:
谢谢衡版~~~~~~~他们都是这样叫的!~~~~~~~~~~~~~

楼主:
顶一个!这也是diy吗?
引用 网友A:

    当然,最简单的,也是见效最快的DIY

网友:
我觉得不用多用插排就行,另外怎么在加个300V表头

楼主:
我觉得不用多用插排就行,另外怎么在加个300V表头
引用 网友B:

在留心做的时候,我也曾考虑单插座。到电子市场一看,要花几元钱不说,质量确实不敢恭维,而且也不好加工,所以就用了这个。参加大赛以后,我看到工具那个栏目有坛友用手机充电器DIY,是烙铁专用的,也非常不错!我也个还可以调光、做一点小实验等,比如说需要10V的交流电压,,正好又没有这样的小变压器,可以找个替代品(一定要注意功率不能太大,大了有可能烧可控硅!),然后通过调压获得。交流300V电压表我画上去了,不知道对不对,请看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压表正确;我倒觉得这个插座没什么用,调光?不如搞个升压插座,电压低的时候带烙铁正常化锡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个插座没什么用,使用有隐患,只把可控硅调光电路搬到插座里面.

楼主:
回复  hbdfcg

电压表正确;我倒觉得这个插座没什么用,调光?不如搞个升压插座,电压低的时候带烙铁正 ...
引用 网友B:

    晕,还升压?我这长期240V伏特交流!这个插座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太大,显得笨重,不好携带等!

楼主:
是的矿坛里收的930F,连邮费70元!

网友(2013-05-29):
厉害。。厉害。。你加上电压表就更好

网友(2013-08-05):
单独调节一个插座差烙铁就行,其他的还是原来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