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运放推晶体管输出耳机放大器

楼主(2012-01-07):
以前做过不少耳放的实验电路和半成品的机器,最多的还是基于运放的。不过几乎全是洞洞板干活,焊完了事。最近重新设计了一版电路,画了快PCB,为日后的改进打下基础(可以对比调试)。本人的体验是听感上运放+射极跟随比用运放输出好,用两级射极跟随比用一级好,所以电路用两级晶体管交叉射极输出。一个声道的电路如下:
电路中运放的负反馈可以从运放输出端取,也可以从晶体管输出处取,取决于电阻的实际装配。
晶体管输出加了自举电容,这个结构是从日本人写的电路书上看来的。听听看效果有否改进吧。
布局完成之后的PCB图:
设计的时候过于在乎紧凑,把电解电容安排在了板子下方。结果忘了会产生装配困难的问题。
PCB打样回来的板子:
看上去比洞洞板漂亮多了。

然后就开始焊吧。 晶体管是以前买的配对管。 必须用的元件先焊上
上面
底面

这样就可以进行测试了。

电源和外壳使用曾经装配过但因自激问题拆掉的一台机器的…… 双桥式整流+LM317稳压,构成正负15V电源
把正负电源端和GND连好。

楼主:
测试放大器,用自制的方波发生器

10kHZ 方波输入,11倍放大后的输出
有点过冲,仔细看看情况:

再用320kHz的方波测试下高频的响应,压摆速率并不是很大。但过冲该削弱下
将运放输入端对地的电容焊上200pF,低通滤波之后过冲消除,OK

最后焊上输入耦合电容和音量电位器,就可以开声听了...

目前使用的元件参数:
Q1 :  2SC2240
Q4:   2SA970            ---- 和Q1互补
Q2:   2SD667
Q3:   2SB647            ---- 和Q2互补

R1 , R2   10               ---- 末极管子的射极电阻, 越小则静态电流越大
R3          100
R4 , R5   33               ----  和 R1(R2)的比值决定第二级跟随器的静态电流
R6,  R7    2.2k
R8,  R9    1k
R11         1k
R14        10k            ----  电压放大倍数= 1+R14/R11
R10        100k          ---- 运放+输入端的偏置电阻
R13         1k

C3,  C4   47u            ----  作用是使Q1和Q4的Vcb保持恒定
C15        12p            ---- 与 R3 一起组成低通滤波
C13        200p          ---- 与 R13 一起组成低通滤波

网友:
支持下。字数补丁

网友:
类似于下面的图。交叉耦合的buffer,多是用在视频电路中做缓冲用,
这个电路的工作频率范围是很宽的,电路采用的是射极交叉输出,直接偶合,电路的热稳定性很好。

射极交叉输出BUFFER

射极交叉输出BUFFER

网友:
看直播,感觉是那个年代我正在做着功放。。。。。。

网友:
厉害。。起码比我厉害

网友(2012-04-23):
10K方波的振铃能去掉吗?

网友(2013-01-09):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