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收音机(实际制作)最能了解的电路图

楼主(2012-01-08):
,
211.jpg ,
,
,我目前用的是9018三极管,看图就知道什么原理了吧,经过负备压后,A点对地电压(收到台有声音的时候)-0.84V,声音电压,我是直接输入到功放机,声音悦耳,(调到无台的地方)对地电压-0.2V,再经电阻返回到三极管B极控制电压,起到AGC作用,(当强台的时候,A点负电压高,返回把三极管B点偏置电压拉底,弱台的时候功能相反,起到高低平衡,)
,

223.jpg ,
,
实验成功,,
,
,
,
还有YOUKU视频,         v.youku.com/v_show/id_XMzQxMTYxNzcy.html

楼主:
YOUKU视频地址直接复制到IE打开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不错啊,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期待结果 在仿制

楼主:
成功了,声音很不错,明天找个盒子装起来,用手机旧电池,功放用了MC34119我有现成的,低电压,差动输出方式驱动扬声器,声音动态范围很大,
,
经验,三极管B极102磁片电容我该用了471的,这样高端频率的也很好接收,

网友:
这是什么波段?

楼主:
如果只在享受的话,买个高档点的来听就好了,
我基本是弄响了与收音机对比一下就丢一边了,享受着那成功的喜悦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波,这个做好了,我相信,前端输入改下,短波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支持你,修改一下试试

网友:
如果用的是9018,那么,在无信号时,A点电压,不会是负值吧?

网友:
13K电阻上,也不用并一只电解电容?音频信号会不会受到这只电阻衰减呢?

网友:
住在发射塔附近有这个效果,所以楼上的不要羡慕。关于测试电压的正负,每个人拿表笔不同造成的,有时我也会犯这种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C:

    2个电阻都是30K哦,,其实AGC电阻不要,也没什么影响,

楼主:
13K电阻上,也不用并一只电解电容?音频信号会不会受到这只电阻衰减呢?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那电阻用来来复放大么,其实没有的,我是直接放大,不需要来复,,
,
后面的用这个电路来说明是最好不过的了,
,

网友:
天线做的漂亮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