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灯AM收音机

楼主(2012-01-08):
这两天有空又做了一个三灯收音机,底板是利用上次做胆调频剩下的边角料,图纸就在坛里找到的。
此机制做调试很简单,焊接无误调整线圈位置和再生电位器达到最佳效果就ok了。废话不说上图。
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wOTE0ODA4.html

网友:
三灯完工      祝贺一下

网友:
您这机子灵敏度怎么样呢,  会不会远地电台听不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灵敏度一般般能收到中国之声1  2套本地能收两个台。

网友:
请问管座3毫米的螺丝在哪里买的,我这里连3毫米的螺丝都没有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您在哪?小的螺丝在卖标准件的地方都有售的。在昆明M3螺丝零售2.5一两。称3量就足够用了。

网友:
我在玉溪,我们这里的五金市场根本没有卖这么小螺丝的,最小的就是4毫米的。难不成为了这个螺丝要上昆明一趟。

网友:
祝贺三灯成功
请问1, L1  L2各多少匝?
      2 .双连只接了一半当单连使用?
      3,扼流圈使用的是什么?

谢谢。我也想做一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祝贺!
L1L2用多股纱包线各绕56T,再生线圈绕5圈(根据再生强度情况调整可增减圈数)。
空气双联如果365P用一半局可以了。本机不用扼流圈。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老师复回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兄客气了!别称老师在下也是在坛里学到的,在这里大家玩得高兴互相交流就最好不过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用扼流圈声音要响一点的,

网友:
电源牛很眼熟呀!我也用求是兄的电源牛做过6J1的单管机,不过是SW的,没做过MW波段的。

网友:
请问云天化兄:昆明的电子市场现在搬到哪里去了?我元旦期间装了个6J1+6J1的小功放在办公室用效果不错。原来装的一个6J1+6P1两灯再生机和你的这个差不多,但收不到电台只有嗡嗡声。看了你帖你想是不是线圈接收部分有问题,我的线圈:L1—18T、L2—65T、L3再生圈20T。

网友:
请问管座3毫米的螺丝在哪里买的,我这里连3毫米的螺丝都没有卖的
引用 网友B:

    DIY制作常用的螺丝螺母,铜柱,磁棒支架,旋钮,插接件等,在友谊电子(YYDZ)张老师处有卖,我以前也买过一些

网友:
作为电子管盲,迟早我也要做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把线圈改绕一下可以参考这个图纸L1 L2各绕56T,再生绕5T(根据再生强度可增减圈数)。
6j1我试过效果不如6k4,用6AU6也可以。
昆明电子元件市场已搬至新世纪电器城,沿老海埂路直走大约2.5公里就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云天化兄弟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上很多 买上一袋子几年用不完

网友:
回复 网友D:

    新世纪电器城是梁家河出去那里吗?

网友:
其实达到楼主楼主机器的性能只要两灯足矣:6K4再生检波,6N1一半功放,另外一半蒸馏,如此既经济又实惠省电。知识输出功效写,但对实际听音无碍:

网友:
做得好!
能听好两个台也就够听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夸奖,中波也不指望能收多少台了,现在中波台少干扰大。不过在我们这还可以收到一个讲话听不懂的台估计是越南台吧。

网友:
做的不错,提个建议, 还可以变通一下,在6K4栅极上接个三线插座还可以做单声道小功放。

网友:
6u4n用5V灯丝就可以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您说得是这个前苏联管子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呀,呵呵

网友(2012-03-10):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讲,再生机的接收性能总比不上外差机。
从‘玩’的角度上讲,也是外差机更有意思。当然难度会高一些。

网友(2012-12-09):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如果此机按图加上扼流圈,效果能提高吗?扼流圈什么规格如何做呢?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