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最简单的红外遥控接收器

楼主(2012-01-09):
做单片机项目时为了对红外遥控器进行解码分析,分别做过电脑串口和MIC接口的红外接收器,接收元件都是采用一体化红外接收头,一体化红外接收头需要由USB口提供5V电源,使用中感觉不太方便,于是想能不能不要外接5V电源呢,经过分析及测试了电脑MIC口电路,确定MIC口是可以为外部电路提供一定的电流的,就制作了这个只有一个光敏管直接从电脑的MIC口输入,无须任何外接电源的的红外接收器。

1。判断遥控器的好坏只用 Windows 的“录音机”即可,接收到红外信号直接从电脑音箱发声。

2。如果需要对遥控器进行解码分析,可以安装音频编辑软件如:CoolEdit 等。

网友:
对呀,音频编辑软件这样就如同示波器了,想法不错。很有启发。

网友:
还可以把这个录下来,保存为WAV,在单片机里面直接播放,连码都不用解了。。。

网友:
说的遥控器。

网友:
这思路很不错。假如把录制下的波形文件驱动一只红外发光管,应该能像遥控发射器一样,去控制接收装置。

楼主:
这思路很不错。假如把录制下的波形文件驱动一只红外发光管,应该能像遥控发射器一样,去控制接收装置。
引用 网友A:

电脑声卡喇叭输出接红外LED,这个倒是没试过,以后有机会可以试试。

网友:
网上有个电脑示波器软件,你试试,也是从话筒口采集的,应该比用音频软件更直观。

楼主:
网上有个电脑示波器软件,你试试,也是从话筒口采集的,应该比用音频软件更直观。
引用 网友B:

MIC口的电脑示波器用过,也挺直观,但如果是做单片机需要分析红外波形可能还是音频软件测量结果更精确。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没试过,我下载了一个电脑示波器软件,还没在单片机上试过,在话筒插上时可以看到波形,不插话筒只插根线时好象干扰很大,是否要用电阻分压后再测?我想话筒信号本来很小都能看见,直接连单片机肯定不行。请教,你一般如何接法?

楼主:
回复  小风筝

    我没试过,我下载了一个电脑示波器软件,还没在单片机上试过,在话筒插上时可以看到 ...
引用 网友B:

      MIC口电脑示波器只接一根线出现很大的干扰是正常的,那是MIC口增益较高不是故障,使用MIC口电脑示波器要注意不能输入过高的电压,以及做一些适当的保护,否则有可能损坏MIC口。稍后我给你上个图供你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虽然有输入保护但还是要注意不要输入太高的电压,几十伏还可以,再高就不要去试了。另外MIC口电脑示波器的工作频率也就是音频范围,由于输入接有电容,所以看到的只有交流波形而看不到直流分量。

网友D:
注意:接收下来录制的波型是不能直接用于发射的。
1、如果接收器用的是纯红外接收管,那么波形中应含有38KHz调制信号,经电脑声卡处理后,调制信号可能被损坏,再发射出去误码会很高,影响识别。
2、如果接收器用的是3个脚的集成接收器,它的输出波型中已经没有38KHz信号了,仅是调制信号,这个信号可以作为分析编码用,但不能用于直接发射。

网友:
当维修这些的时候,还需要将电脑打开,也不太方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只是检修遥控器只要有个带摄像头的手机就可以了,但是做单片机,分析红外波形的脉宽和周期时,这就是必须的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对我们学习非常有启发作用,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7-01-18):
您好,简易的3.5mm耳机口红外线接收器怎么制作,我看不懂你的电路图?

网友:
用手机摄像头也可以看红外有没有发出

网友:
楼主的方法好,值得借鉴!

网友:
能录   !   真聪明!开眼了。。。。

网友:
手机照相模式,对着摇控发射头,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7-03-07):
现在手机上的红外遥控软件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注意:接收下来录制的波型是不能直接用于发射的。
1、如果接收器用的是纯红外接收管,那么波形中应含有38K ...

这种说法对的,有调制的信号

网友:
学习了,虚拟示波器,勉强凑合,红外的不错,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