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用3842做的开关电源

楼主(2012-01-09):
现在好多的开关电源是用的3842的IC,该IC便宜,电路简单,不过日前笔者遇到一个笔记本电源,是用的3842的IC,故障现象就是不启动,没有元件有损坏的迹象.
拆开电源,在输入部份用维修电源加上15V的电压,把3842的电源脚 7脚直接接上15V的电压,也不能启动,加大电压到了16V电源启动了,以为3842的IC不良,换了一只,还是同样的现象,不能启动时,8脚 的电压只有1-2V,达不到5V的电压,正常时应该是5V,在启动后,断开启动电阻上的短路线,电源立即停振了,看样子是IC不能维持工作状态,在短路启动电阻启动后,测量开关变压器供电二极管负极与7脚 的电压,这之间是有一只22欧的电阻的,,二极管的负极是高于7脚的电压的,为什么还会停振呢?供电电流不够?我就把输出的16V电压引入7脚 ,在启动后,断开启动电阻上的短路线,电源是继续工作的,说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那开关变压器的供电有什么 问题呢?不外乎线圈内阻大了,二极管的内阻大了,用表测量了,二杉管是正常的,线圈的内阻几乎为0,至此维修陷入了困境.放了一天,第二天突然想到,会不会是7脚 的滤波电容失容了?马止找到一只10UF的电容并上去,加电正常了,拆下原来的47UF电容,用表测量,充放电完全正常,还好我是用的代换法,如果只是用充放电法测量的话,这个故障就不会找到了,至此,电源完全修复了,这个故障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写上来希望对同好有所帮助,因为我在修理时,在网上没有搜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这类电源一般都是小电解,小电阻老化

网友:
有时候,一种方法不行换另一种,立刻见效!学习了!

网友:
3842是16v才启动的!3845可以10.5v启动。

网友:
电解电容长时间干涸了 容量小了

网友:
家里的htpc偶尔有不启动的问题,回头拆了电源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3842电源常见的问题
7脚电容失效常常导致启动困难,带负载能力差
启动电阻开路导致无法启动
输出滤波电解失效导致输出不正常,测电压经常是正常的。

网友:
隐性的故障时常出乎我们的意料。
代换是一种方法。
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这种经验的分享,太值得了。谢谢!
不过经验再一次告诉我们,好东西就是好东西,电容也要用好呀。不能贪便宜。

网友:
这个值得我参考!

网友:
启动电阻值大概是多少,量下看看。

网友:
带上图说明就好了~~~

网友:
楼主的经验值得借鉴,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启动电阻值大概是多少,量下看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源的启动电阻是180K的

网友:
好经验,谢谢LZ分享

楼主:
19楼的两个图的启动部份有点小不同,第一个图的启动电阻是接在220V的交流端,实际上是半波整流,约在110V的直流,所以用的启动电阻较小,功率也小,后一个图是110V的,是直接接在直流的输出端的,功耗大一点.

网友:
3842是16v才启动的!3845可以10.5v启动。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不是随便换的,自己仔细看pdf,我不多说,注意比较电源电压外,还请留意占空比,振荡频率与输出频率的关系方面

网友:
这类故障,要是手中有ESR表,手到病除.

网友:
有一次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电容值挺正常但就是更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这种经验的分享,太值得了。谢谢!
不过经验再一次告诉我们,好东西就是好东西,电容也要用好呀。不能贪便 ...
引用 网友C:

无论什么零件,总会坏的,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无论什么零件,总会坏的,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
  说得好,就看是要时间长,还是要时间短。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3842现在用的挺多的

网友(2012-02-10):
是啊,有些DVD,DVB机顶盒开关电源和一些类似芯片的电源这些电解故障率较高

网友:
有一个3842的充电器,建筑工地上捡的,居然基本是好的

网友:
楼主试验下,短路启动电阻或者换成小的启动电阻后,输入16V以上的电压,看电源次级有没有输出?

网友:
楼主辛苦了。现在电动车充电器大部分都是3842的

网友:
我有个电压明显 波动的电源适配器。不知什么原因。有时间查查。

网友:
20v加一几十欧电阻启动,适用于3842-3845各系列

网友:
我的才悲剧,帮一个朋友维修一个开关电源,现在还没有查出什么问题,7脚电容也换了,悲剧中

网友:
楼主的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3842的电源玩转了,可是现在大电流的笔记本电源常用场效应管同步整流,电路又复杂了,且资料短缺,难以维修。

网友(2012-03-12):
受益匪浅。

网友:
向各位学习了,顶一下!

网友:
好经验,可以触类旁通常

网友:
电解的故障率非常高

网友(2012-11-06):
向各位学习了!谢谢!!

网友:
楼主很厉害,这种最难查了,因为普通万用表测出的电容值是正常的,最可恨!我也碰到过,一个电源一加载就失压,测输出电容是正常的,最后没办法就直接多并一个电容上去加大输出电容,结果就带载正常了,最后想想原设计输出电容就那么大,为什么要加大才正常,想半天只有那只所谓测量值正常的电容其实已经失效了,就像楼主碰到的这个故障类似呀!

网友:
我用1M欧的启动电阻做电源修理模块

网友:
现在修电源可以用电源厚模块比以前轻松多了,用它只要焊两条线就好了,不用接光耦输出电压也很稳,连空载电压上升都不大

网友:
这种故障早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3843的 。。7脚电容换了,3843换了,加电7脚电压只能达到8v不能启动。。。减小启动电阻也不行。。。不 ...

有一次发现是3843的供电绕组后面接的二极管虚焊了,我想当然的先换供电电容发现无效,后才发现这个二极管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一次发现是3843的供电绕组后面接的二极管虚焊了,我想当然的先换供电电容发现无效,后才发现这个二极管 ...

谢谢。。。不过我当时是在背面量的。。。应该不是。。。

网友:
类似的情况我要遇到过,也是一个电解电容坏了,不启动,用吹风机吹暖就能工作了,拨下电源等凉了,又不能工作,所以使用期间不能拨下电源插头,换了那个电容就正常了。

网友:
我也刚处理好一个19V的开关电源,也是7脚的50V/47uF电容坏了,不过现象是有19V输出,带负载就降到16V左右波动

网友:
刚修了一个网络交换机电源,输出端无输出.测7脚电容有放电,更换后电源正常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外观没有一点损坏,就是没有输出,更换电解电容恢复正常,电解电容质量不过硬!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2012-12-22):
           受益不浅呐   7脚电容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2013-10-19):
在这时看到这么好的经验之谈,对修理者帮助很大。多谢。

网友G:
7脚电容失效常常导致启动困难带负载能力差,启动电阻阻值310V在200K左右,530V在300K左右

网友:
检查一下保护部分的阻容元件,

网友:
好经验,谢谢LZ !

网友:
引用 网友G:
7脚电容失效常常导致启动困难带负载能力差,启动电阻阻值310V在200K左右,530V在300K左右

我看到的都是150K的多。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2015-01-06):
好经验,今天修个3842电源,修了半天无果,看到你的帖子,用电桥一量7脚电容,几百欧,容量不到1微法,换个好的,立马正常了

网友:
学习了,最近经常修类似电源,TL494也有这个问题,如果是自家用的电源,更换成固态电容应该会好些。

网友:
羡慕啊  真是好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启动引脚上电压上不来,就可以判断这一路是有漏电的,如果在线测量不出坏件,那么一般从简单到复杂挨个换一遍也就能找到问题了

网友H(2016-07-20):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3843的 。。7脚电容换了,3843换了,加电7脚电压只能达到8v不能启动。。。减小启动电阻也不行。。。不 ...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3843,7脚电压不足不能启动,你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我修电源也遇到过这样的事,还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向楼主请教一下我有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前级是3842的,几乎所有的元器件都检查了都正常但是上电后3842的7脚电压不稳定总是在10~12V之间变化还,还请师傅指教一下怎么回事,谢了。

网友:
自己做了台60v15a的充电器,充电电流过大,一直爆管,测试电流电压都正常,接上电瓶充电不到10分钟就宝管,并且温度升的比较快,换了管子还是这个原因,要一台产品充电器测量,我做的充电器电流比产品的充电器电流要大很多,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爆管,应该怎么解决,麻烦高手指教下。我的是3844 和324电路

网友:
电解电容长时间容量小了

网友:
楼主是用电桥测试电容还是用普通的表

网友:
修理中用我们手里可以用的检测设备来检查电路和元器件关键在于手段,大家一般认为电解电容器有冲放电漏电小的就是‘’好的‘’这个概念是错误的所以上当的不少。因为电容量也是十分关键的参数,当然现在可以用电容表检测,但是也可以用指针表根据指针的挥度来判断电解电容的电容量 以前没有电容表的情况下都是用好的电解电容器测试做记录,用来比对电解电容器的好坏,时间长了对于1微法到100微法的电解电容器在指针表上就能判断好坏。

网友:
楼主和坛友谁有3843电源图请提供一下,要输出24V和正负15V的电流输出1A就行,谢谢了!

网友(2016-09-07):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3843,7脚电压不足不能启动,你是如何解决的?

最后也没弄好。。。

网友:
7脚上必须有15V的电压。

网友:
有点像是保护了一样,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或431反馈环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厂里检测,不接市电,直接15v电源,看3842各脚电压,

网友:
我修过24口交换机 也是这个问题,电解电容失效了。换了一个就好。

网友:
代换法真是好方法

网友(2016-11-18):
我碰上两个都是启动电阻坏的

网友(2018-04-29):
维修经验大家共亨,好,学习了.

网友:
这个坏的电解用ESR测试 能否区别出好坏?

网友:
我有俩电源还没修,按照这思路试修一下。

网友:
这个文章是个好文章,28,38系列大量使用值得探讨。

网友:
这种经验的分享,太值得了。谢谢!

网友:
很多电源坏或不工作都与电解电容失效有关,尤其是靠近发热元件的电解!

网友:
像这样的开关电路不起振  我考虑的简单  先测电压  供电 和反馈,正常的话就看启动电阻和启动电容

网友:
据说ESR设备可以在线测量电容ESR值,大师们有用的吗,是这样的吗

网友:
软启动电容坏了吗?

网友(2019-08-22):
非常好,赞一个,我今天也遇到3842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