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网友要的三灯直流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

楼主(2012-01-10):
1K2来复放大,晶体二极管检波,低频扼流圈可以用100K电阻。

网友:
好,我也收藏下,改天学习学习,据说1A2的本振线圈可以用6A2的中波线圈傍加绕一小线圈改制,一直没有测试.

网友:
谢谢,正在上班,下班再研究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几个问题继续请教
图中红线处L1可以直接用磁棒吗,L2如何制作,俩中周具体型号或制作数据   是这个吗

网友:
本振线圈貌似用101S线圈加绕20圈就可以了
中周完全可以用312-1和-2先接上去试试
若不对,请楼下朋友拍砖

楼主:
L1可以使用磁性天线线圈。
L2可以使用610R型震荡线圈。利用610S改制,绕30匝为次级,101S次级绕40匝。自制在25mm圆形线圈管上,用0.2mm漆包线,初级绕90匝,次级在初级下端加黄腊绸绝缘绕30匝。
中周变压器可以采用任何型号的电子管收音机中周。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白版

网友(2012-03-31):
请问白板,我想改成短波,那么L1和L2应该怎么绕呢?望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短波段4#线圈数据表里有,一个波段可采用6~18MHz。

网友:
请问白版主,线路图有几只另件数值不大看得清。C4-180p、C11-470p、C8?、R8-450欧、R6-500K电位器C8看不清其他是否对,请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中周用晶体管的中周代用有何问题(假设电压不高,不考虑耐压绝缘问题,性能上有何变化)

网友:
三个月了,还没找到合适的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