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豆浆机的电机

楼主(2012-01-10):
带整流子的,是哪种类型的?火花特大,如何修?

网友:
检查碳刷、换向片是否平整。碳刷可以卸下看得到。一般只要不是过热,火花大些问题不是太大。

网友:
跟我的一样
引用 网友A:

网友:
把整流子间隙的碳粉用针划出来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
火花太大,转子坏的可能性极高。

网友:
火花很大,一般都是转子的问题,如果不太大,检查碳刷和整流子

网友:
串激电机有火花是正常的,只要是不大不必管它,如果太大,检查碳刷部分如果是磨损太大就换掉,还有就是换向器的缝隙里面是不是右太多的碳粉,清理干净就没事了.

楼主:
谢谢各位,不但火花大,整机电流也很大啊。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2013-03-14):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不但火花大,整机电流也很大啊。

那多半是匝间短路

网友:
       一般来是转子本身问题,第一可能是转子的使用时间长,其整流子槽内碳粉积得过多,导致整流子局部短路,第二是转子的绕组内部短路,引起火花很大,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这种故障的现象是电机很快就发热,可闻到烧焦味,还有就是电机负载过重也会产生火花增大的现象。

网友:
串极整流子电机工作时,火花是蓝色的小火花,只发生在整流片和碳刷之间,火花是红色的还有拖尾,那就是转子发生了匝间短路,只有换转子或重绕绕组,串极整流子电机,个人不太好修理,绕组还好办,绝缘不好处理,反电势太高,烘干不到位很快就会旧病复发.

网友:
拖底了电机

网友:
火花如果是散花是电刷问题,如果是拉弧型是转子毛病,有断线。

网友:
换新,转子烧了!

网友:
一般转子不好买,直接换个电机吧

网友:
并个电容去去火花看看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正常的火花是蓝色的,断断续续的,如果火花发红并且连成一整圈,检查碳刷不短、压力也够,那么基本上可以断定是转子挂了。

网友(2013-04-16):
有匝间短路吧

网友:
这种毛病 修的价值不大了

网友:
豆浆机工作条件恶劣,转子匝间短路!没有修理价值,直接扔了

网友:
试着用车床 把转子的铜头 轻轻的车去一圈 用刀片把间隙里的积炭清理干净,更换新碳刷试下 我们修三轮车的直流串励电机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
碳刷和换向器接触不良,转子绕组匝间短路。

网友:
直流串励电机  豆浆机应该是用的HC6331型号的 淘宝有卖的 30元左右
火花大 建议清理碳刷  铜头的槽 用刀片清理干净 表面用细砂纸打磨洁净 更换新碳刷 试下 不行就买个新电机装上

网友(2013-12-11):
碳刷磨损了,更换就好了。

网友:
我一个电钻也差不多,哪天也试试楼上的办法。

网友:
清理换向器片间的污垢,往电机轴承处加点机油试试看.

网友:
我同志的九阳,电机长轴的也坏了,哪里有?。

网友:
没救!直接换电机!  这个电机已经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