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做了个1969耳放

楼主(2012-01-11):
近来闲暇在家,按1969原线路DIY个耳放。反复试听调整,感觉还不错,发帖出来和大家分享。

楼主:
输入级用的3CG21,紫点,放大倍数120,静态电流0.1mA;电压放大级3DG12,紫点,放大倍数150,静态电流0.5mA,末级3DK10,紫点,放大倍数180,静态电流60ma。电子滤波部分,用3DG12和3DD100组成复合管,绿点,放大倍数80左右。管子放大倍数都是用图示仪在工作电流测量。输入、输出、负反馈和自举这4个电容很关键,反复试听后,输入用的苏伦3.9uF,其他3个用ROE1500uF。变压器30W,全波整流,主滤波电容是无锡产和平牌CD281,10000uF/50V。
板子上的信号地、反馈地、退耦地单独走线到电源一点接地。实际试听,用32欧耳机,电位器拧到中间位置,没有丝毫干扰声。连接电源开关的220V线是个强干扰源,双绞走线,并且避免靠近输入级。
输出中点调整R2,末级电流调整R9.开机后,电子滤波输出电压缓慢上升,耳机基本上听不到冲击声。输出电容泻放电阻R11可以不加。曾经尝试电解上都并了0.1u的无极性电容,实际听感并小电容后声音很“冲”,不自然。退耦电解上可以并,输出、自举和反馈电容,不建议并小电容。

楼主:
所用管子的PDF

网友:
有益的尝试。
大小“草帽”看着踏实呀。

网友:
漂亮工整,体现出水平的作品

网友:
支持用国产管,赞一个

网友:
用料很毒。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轻版加分!感谢楼上两位朋友!

网友:
好,国产管,顶一下

网友:
老器件出好声呀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赏识!

网友:
用洞洞板都做那么漂亮,顶一下。

网友:
很详细的JLH耳放资料,谢谢楼主!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赏识。需要说明的是,做这台耳放的电路参数是针对AKG K601的120欧阻抗来调整的。手上的这个变压器次级标称12v,实际测试家里市电242V,次级空载将近15V,整流滤波+电子滤波后的电压是16.7V,实际上12V直流的电压足够应付各种中高阻耳机了。因为电压比较高,所以末级静态电流调整在60ma,管子静态功耗0.5W。在室温17度,开机半个小时后,管壳手能摸,不是很烫,到了夏天应该能应付。对于低租耳机,要适当降低电源电压,提高末级静态电流。

网友:
最后那个R12起啥作用的?在JLH电路原图上没有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模拟的耳机负载

网友:
回复  qhj

    模拟的耳机负载
引用 网友C:

哦,明白了,谢谢!
那请问:
    测中点电压(也叫输出电压Ve?)是不是直接测模拟负载R12两端电压即可?
  测输出电流也是直接测R12两端电流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有输出电容C6隔绝直流,中点电压要测量Q3的发射极或者Q4的集电极对地电压。您这句“测输出电流也是直接测R12两端电流即可?”的意思是如何来测量输出级的静态电流吧? 在Q3的集电极串联个10欧的电阻,测量电阻上的电压,来计算出静态电流。

网友:
手工制作的,这个必须帮顶!

网友:
1969耳放!做的漂亮!顶一个!!

网友:
回复  qhj

    因为有输出电容C6隔绝直流,中点电压要测量Q3的发射极或者Q4的集电极对地电压。您这句 ...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

网友:
退耦、自举和反馈电容,分别是哪一个电容呢?

网友:
退耦C3
自举C5
反馈电容C4

网友:
本机实际滤波后的电压是16.7V,那末负载上得到的电压振幅应该约为此电压的一半,即8V。
K601的电阻取120欧,最大可能的电流为8/120=66mA.
理论上末级静态电流调整为66的一半即可,既33mA.
考虑到实际效率,取40到50mA足矣,再大无意义。

网友:
退耦C3
自举C5
反馈电容C4
引用 网友D:

    谢谢解答,正在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路计算是这样,用仿真软件更精确些。耳机的额定阻抗是120欧,动态的阻抗会低于,额定电流是考虑到阻抗降低到60欧来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考虑到耳机的动态阻抗,此电流应该稍取大些,理论结合实际有道理,you have got a point there.

网友:
羡慕啊
绝对顶lz

可惜自己还没入门。。。
努力

楼主:
3CG21C,3DG12B,DD01A制作,放大倍数在蓝绿点左右是否可以代换制作呢?是不是放大倍数太小了?
引用 网友E:

    蓝点80倍以上都可以用。没有试过低于80倍的,您也可以试试看。我也正要用3DD100代替3DK10试试。

楼主(2012-02-13):
这两天和发烧前辈制作的胆耳放(何田茂线路)对比,在高频上(弹拨乐器的音头和余音)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继续改进中。。。。

楼主:
最近一直在折腾。高频过冲已经解决。末级管换成了3DD100,绿点,放大倍数80,电压放大级也换成了绿点3DK9,60倍左右放大倍数。输入端加了1K和100P的低通网络。输出串了100欧的电阻。

楼主(2012-05-14):
折腾到现在,相当于重装了几遍。主要的折腾项目是1、换不同变压器试听 2、三端可调稳压和电子滤波的对比 3、输入级和电压放大级不同管子对比,管子工作电流调整 4、输入耦合电容对比 5、负反馈、自举、输出电容用不同电解电容对比。各种风格音乐试听,声音终于基本满意了。接上贴,改变的地方是:1、输入端低通100P电容去掉。2、R9换成和R10阻值相同的2.2K,末级静态电流用R8调整。3、输入耦合电容用47U钽电解。4、负反馈、自举、输出电容用松下820U。板子折腾的不像样了,不再上图。等重新焊两块板子。所用电容图如下。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耳放正常应用时的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大小各是多少啊.

楼主:
回眉版:此耳放最大输入电压峰值1V,输出峰值3.6V。一般情况下,音量电位器在9~11点位置比较适合我的听音习惯。

网友:
很漂亮,应该成本也不高吧,效果不错?

楼主:
回楼上,所有的元件,大部分是手头原有的。机箱最贵,连邮费一百一十,其余所用的粗算也就一百左右。对比听音是用cec2100唱机的耳机输出和“和田茂”线路胆耳放,现在的声音比较满意,总体上超过唱机的耳机输出,和胆耳放相差无几。2100唱机的耳机输出不能小瞧,自制的耳放不用心调校,超过它很不容易。

楼主:
最终版本。

网友F:
3DK10做这个声音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3DK10做这个声音好吗??

用3DK10做输出的话,要测试一下方波,容易有振铃,可以在电压放大级加几十PF的滞后补偿电容消除。最好用图示仪配对,末级是推挽甲类放大,特性一致的管子可以抵消Ic/Vbe非线性,降低失真。

网友(2012-06-15):
不错,有技术的人啊

网友(2019-11-22):
1969耳放!做的漂亮!顶

网友:
看起来不错,挺好的

网友:
1,晶体管在现在实属稀有材料,让耳放更上一个档次!2,楼主手工活确实佩服!

网友(2020-02-24):
电子滤波电路可以说明一下吗?实际供电电压是多少?自举电容巨大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
都是高手,非常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