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6p6推挽机

楼主(2012-01-11):
机已岀声,但未完成调试,先发帖,
祼露式机箱一直困扰着我,我那小孩老是盯着几个发光灯泡不知那一天被他敲破,
所以买了个半封闭式旧机箱,做台安全糸数比较高胆机,由于相箱太小只能做小机 6p1.6p6.等。
以上单端机己做过。6p14我没存货。
我等不满现状 喜欢贪新鲜烧性,选择6p6推挽机,可通过转换座使用6p1.
套牛是选用王工的,输岀66片【好在王工没装外罩,不然放不下】 电牛86片 扼流圈只能反装用ab胶粘稳
偶合电容用0.1uf  线路攺用超线性
另外有些问题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刚刚碰上,暂时还未解决。请大家帮忙
问题是;使用是问胆步进电位器级进电位器转动时岀现卟卟声音与转动级数相同。转动电位器时6p6管內岀现一闪微光一闪微光的现象.

如果电位器转定后 该机基本的噪声非常小几乎可忽列不计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刚刚碰上,暂时还未解决。请大家帮忙
问题是;使用是问胆步进电位器级进电位器转动时岀现卟卟 ...
引用 楼主:

    输出变压器没干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压器没有干扰啊

楼主:
怎么不能上传图片了???????????、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刚刚碰上,暂时还未解决。请大家帮忙
问题是;使用是问胆步进电位器级进电位器转动时岀现卟卟 ...
引用 楼主:

        换成普通电位器,一切迎刃而解。
至于步进式电位器的问题,以后慢慢再弄明白它。

网友:
看见了一大票 明晃晃的镀金 端子

网友:
电路图呢?没看到呢?

网友:
步进电位器如果档位切换间距比较大,在切换的间隙改变了放大器的工作点就有可能引起调节声音。不过更有可能是放大器有轻微的自激现象或话筒效应。可轻敲机壳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自激或麦克风效应.
电路图和图片都不能上传,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在1楼不是上传了图片么。继续如此操作试试。

网友:
太紧密了!!

楼主:
可以上电路图

网友:
用那种先接通后断开的步进电位器!

网友:
6p6推挽机,,,顶一下

网友:
机已岀声,但未完成调试,先发帖,
祼露式机箱一直困扰着我,我那小孩老是盯着几个发光灯泡不知那一天被他敲 ...
引用 楼主:

老弟,有几个问题:
1,你的输出变压器与输出管的距离不合理——太远;
2,你用自动平衡倒向电路做推动剂,也没有前级,灵敏度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我也感觉增益太低,要加前级使用吧,电感最好固定好,胆机电压太高,安全第一,AB胶不是牢靠的东西。还是钢铁比较牢靠

网友:
另外有小孩的话最好给整机加个罩子,网上有卖那种网的,再不行就到五金店买筛网。

网友C(2012-03-28):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刚刚碰上,暂时还未解决。请大家帮忙
问题是;使用是问胆步进电位器级进电位器转动时岀现卟卟 ...

问题是;使用是问胆步进电位器级进电位器转动时岀现卟卟声音与转动级数相同。转动电位器时6p6管內岀现一闪微光一闪微光的现象.
------------------
在输入管栅极,也就是电位器中心动片的位置加一个470K-1M的电阻下地应该可以缓解问题,主要原因是步进电位器换档有空隙,引起输入管失去栅负偏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使用是问胆步进电位器级进电位器转动时岀现卟卟声音与转动级数相同。转动电位器时6p6管內岀现一闪 ...

加了,有改善,但是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