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做单管收音机 3AG1B 2AP9

楼主(2012-01-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错,我一个收音机也没做成过。除了无源的单2级管机

网友:
我照着书上那个图做单管,也没成功,有空试试这个。

网友:
文章语言够生动的楼主肯定不是新手.

网友:
看到那么一大堆焊锡,用小功率烙铁,可能化不开吧?

网友:
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或方向不太对,估计灵敏度不会高。

网友:
做想了,就很不错。请问那个可变是怎么固定的?正确安装应该是旋转轴从底板上伸出,用两个螺丝固定在安装版的。

网友:
可变的两联好像没有并联,并联后容量就大了。

网友:
楼主的机器做的不错,文字叙述更是高人一筹,风格独到。

网友:
请详细介绍截磁棒的方法,看上去截的不整齐。我有一根200的待截一半。

网友:
回复 网友A:

    200mm的就别截了。。可惜了。。

短的磁棒去买几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