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准备摆弄的热盘6J1X2,6P14X2,先摆一下位置

楼主(2012-01-15):
灯丝使用一个12V1.2A的电源变压器,阳极,直接用220V整流 。输入使用电话猫里的泼墨和金小变压器作隔离。我已经做了2000V10分钟耐压试验,输出变压器也同样作了(输出变压器是仪表变压器改造的,输入380V,输出12V,接220V时为9V,我拆除部分次级,让电压达到7V,配合阻抗为5K/8欧姆,铁心顺差,后电感为9H,初级直流电阻为412欧姆,铁心为灰色Z11片,0.35厚。变压器功率为5W)春节期间把它摆弄出来。电路就是常见的6J1推6P14。没有反馈。

楼主:
灯丝采用串联方式,灯丝变压器我模拟连接6JIX2和6P14X2,电压为12.8V,空栽电压为13.2V.通电一夜,变压器温度为50度,没有放在铝外壳上.在铝外壳上变压器温度为23度.

网友:
期待出好声!元旦前我装了 1台,输出用的是 7K/8Ω 成品小小牛,声音还可以。

网友:
我也预备了两台50瓦电子放大器准备过完节再改装6P14单端。
灯丝采用串联方式,灯丝变压器我模拟连接6JIX2和6P14X2,电压为12.8V,空栽电压为13.2V.通电一夜,变压器温度为 ...
引用 楼主:

网友:
耐压试验对线包绝缘有损害,建议尽量缩短测试时间~~~

网友:
等结果、以便照猫画虎!!!

网友:
用6J3管子好看一些 个人感觉6J1无论是外形还是声音都太压抑了

网友:
怎么都喜欢上了热盘机了呢?是占地小,成本低的原因还是声音上了一个档次呢?
开年我也鼓捣一台试试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
请上电路图

楼主:
我的热盘蛋鸡已经开唱了一切正常。唯独就是对灯丝变压器的选择出现问题:太相信奸商和变压器本身的标饰,(奸商说18W,标称为12V1.5A)接上6P14X2和6J1X2后灯丝变压器发高烧了,不得已换成6P1X2和6J1X2。被这里的咚咚涮了一把!!

网友:
我的热盘蛋鸡已经开唱了一切正常。唯独就是对灯丝变压器的选择出现问题:太相信奸商和变压器本身的标饰,( ...
引用 楼主:

76年做过2台热盘9寸电子管电视机。灯丝变压器是采用机床行灯变压器改制的。变压器线圈外部加铜片做的短路环屏蔽

网友:
摆位不错,要我摆也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欣赏热机芯,灯丝还是并联供电为妥

我很欣赏热机芯,因为降低了成本减小了体积与重量,也保证了安全;
如果不是不得已,灯丝还是并联供电为妥。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牛会有多少听感,输出牛要换哦

网友:
回复  山东激光
这种牛会有多少听感,输出牛要换哦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楼主的目的是在“热机芯”,而不是在音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