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J1+6N3前级

楼主(2012-01-16):
单位仓库有一台70年代北京牌黑白电视机,拆开一看有十几只6J1,有73看产和74年产的,参考网上的资料焊了一台前级,加在石机前效果非常好!但声音开到最大还是有点交流声,慢慢改,本人第一次玩胆管,没什么经验,基本是依葫芦画瓢。
整流管是6Z4,因为变压器限制只能直流点灯丝,三端稳压只是微微热。信号输入加了一支82K电阻,不加前DAC输出电平高,暴音

网友:
旁热管,完全没有必要直流点灯。

再有就是放大电路部分,应该离电源部分越远越好,有的前级甚至干脆把电源做成分体的,彻底远离。

为的就是降低底噪。

楼主:
按照轻风老师的指导思路,电源部分用铁皮屏蔽,调整了信号走线,现在音量开到最大底噪很弱了,此前级加在DAC与石机前比原来音质有明显提高,高低音部分感觉都有延伸,听起来暖而清脆了。
另外信号输入电容2.2uf是不是容量大了点,不要这个电容的话有点不放心DAC,尽管没什么问题,但还是隔离安心点,呵~~!

网友:
一级放大阴极输出,音质应该不错吧!

网友:
这电路做的挺不错的,小前级做的如此大气,

网友(2012-04-13):
输入有0.33~0.47足够了

网友(2014-03-17):
正准备搞个6J1推6N3的耳放。对楼主这个6J1阳极105V表示怀疑。

网友:
挺好看的  声音怎么样。据说呻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