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KK-9取SC3610做频率计

楼主(2012-01-18):
寒假在家,无聊中,盯上了老爸的KK-9,拿自己的R9710换了来,于是……你懂的
查明白各引脚功能,网上也有大神做,抄袭一下~
直接拿细的油性笔标功能,方便多了
正好有一个盒子,侧边装BNC座,板子太宽,切掉!!!最底下的俩个按钮打洞,准备装开关
IF70脚,用10K电阻做频率补偿切换(左边的拨动开关),FM时,高电位显示+70KHz,低电位显示-10.7MHz
右边的开关是RANGE脚,即量程,当然可以控制精度
BNC头露脸了,嘿嘿,南京华龙买的,1块5一组;自锁开关作为FM/AM/切换,有两组刀片,一边连电位切换,一边连高频,
比较怕开关内部相互窜扰
加电池盒
总装
正面,盒子很毛躁,用粗油性笔涂黑,感觉还行
接下来是探头,签字笔杆侧边打孔,引出地线,另一头就是BNC头喽。为防止地线断掉,加热缩管!!之前示波器探头就是因为地线断掉,害得我以为是信号发生器坏了
用起来比较爽,不敢说是神器,至少比较方便了,嘿嘿~~~
最后抱怨一句,这PCB板实在是太脆弱了,轻轻一扳引脚,铜箔就下来了,唉~~~

网友(2015-05-22):
3610 做得好

网友A(2012-05-06):
频率计--3610 做得好

网友(2012-01-18):
回复 楼主: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中频预置可以为0吗?试过不同步进下的频率范围吗?貌似电源电压应该稳压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指的电源稳压,不懂诶~望指教。我觉得,收音机里就只是两节5号电池,影响应该不大;10微法的电容倒是真的没加

网友:
我的“正宗”频率计主体电路都是稳压的,因为电压影响基准晶体振荡器频率,这个频率计因为步进大,或许可以忽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原来如此。这个算是简易频率计,没有“正宗”的那么高的精度,平常做收音机,频率调个大概就行了,嘿嘿

网友C(2012-05-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计--3610 做得好

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频率计的探头由于过于简单,造成灵敏度不高,对被测电路影响很大,甚至使振荡电路停振。
最好在输入端内部加一个射级输出器,宽带的那种,或者只用一根短线经过2p的小电容输入。
没试过示波器探头是不是可以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KK-9取SC3610做频率计

沉了好久的帖子又顶起来了

网友:
有人做过的说小电容可以1P以下

网友(2013-04-05):
正在找频率计的资料

网友(2015-05-22):
做的不错,结实

网友:
好帖子加分。顶起来!

网友:
早些年用收音机改过一只,没破坏收音机。

网友D(2015-06-29):
引用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频率计的探头由于过于简单,造成灵敏度不高,对被测电路影响很大,甚至使振荡电路停振 ...

楼主做的真好。只是想问,如果拿来测电子管收音机的本振信号(幅值大约13v),该怎么弄?  串个电阻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做的真好。只是想问,如果拿来测电子管收音机的本振信号(幅值大约13v),该怎么弄?  串个电阻行吗

将一个5pF左右的瓷片电容,一端接到输入,另一端靠近振荡部分试试。不行的话就电容适当换大,串电阻不隔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一个5pF左右的瓷片电容,一端接到输入,另一端靠近振荡部分试试。不行的话就电容适当换大,串电阻不隔离 ...

刚才试了试,接了一个20pF的电容,可以测短波和中波,不过是直接接到本振谐振回路上端的,另有一根接地线。
靠近的话不行,用瓷片电容靠近甚至是紧贴振荡线圈都没有反应。
另外即使断开了收音机内的FM/IN线,另外引一根线出来,3610显示的还是收音机本身的调频频率。所以调频弄不成

网友(2016-01-16):
楼主 AM中频补偿能否设成 465KHz

网友(2017-08-24):
记录一下,手头有KK-9。

网友(2018-08-28):
有详细的管脚图吗?不知道AM\FM怎么切换L/H

网友(2021-11-26):
有没 做好的电路图     还有 左边11脚   各是什么脚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E(2023-01-03):
请问怎么切换到fm   需要加什么元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怎么切换到fm   需要加什么元件吗

软封装的SC3610D,AM/FM-SEL这个管脚,32脚,高电平AM,低电平FM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封装的SC3610D,AM/FM-SEL这个管脚,32脚,高电平AM,低电平FM

这个kk9拆的   不好看出哪个是32脚   倒是有个量程脚   接地显示99.45mhz   但是没fm  字样

网友(2024-09-15):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不知道引脚,你在板上面写的黑色油性笔看不清,可以重新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