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机贺岁!

楼主(2012-01-20):
新手上路:近日一口气装了三只单管机,以封面分类:中间振兴中华版;左边蓝色经典版;右边北京奥运版(见图)。材料:采用经典再生来复电路,手工线圈,3AG1C;其他另件都来自网上卖家,300欧耳塞。振兴中华版效果最好,兼顾灵敏和选择性;蓝色经典版灵敏性稍差,北京奥运版声音最大。上图:

网友:
单管机大王

网友:
好,精神十足。

网友:
真有闲心

网友:
做得漂亮,应有成就感的。

楼主:
装机就是为热闹吧。开始装的是第一台,拆机的老旧美多单卡放音收音机的270P双连,自己绕制的15*0.07的绞合漆包线,直径.5*2.5MM的磁棒绕的厄流圈,后来换成磁环,找来了几个装回形针的塑料盒,结果有了后来的两只机。反复试验实践证明自己绕制的绞合线要比我从网上买的丝包线要好。

楼主:
蓝色经典版,我用的时间最长,自己做的电池卡璜,开始是自己用的网上售的7*.07丝包线,效果不是很好,后来换了自己绕制的漆包线。

楼主:
北京奥运版装机时间最短,用的是7*0.07的成品丝包线,黄河741收音机套件中的3AG1,开始加了再生,但是由于自激啸叫,再生最后没有使用,但声音较响,灵敏和选择性相对差。

网友:
产量很高啊。检波二极管用老式的2ap9就好看那多了。那个高厄圈不怎么样,导线粗圈数少,电感量不足,效果也是不会很好。

楼主:
简要感受:三极管放大系数80以上,元件网上都有卖的,装前有条件检测一下,元件数值不一定严格按原理图,取值偏移不能太大,线圈最好用直径0.07漆包线自制,最后要说一下可变电容问题,第一台机可变电容是成品拆机,后两台是购买新品,实际使用后,新品还不如拆机品,也许是我个人感受。

网友:
动手是硬道理

网友:
看到这些制作精良的单管机,我禁不住又回想起了苦涩难忘的童年,老泪纵横中。坚决彻底地顶顶顶。

网友:
多了不碍地方吗?卖一个怎么样

楼主:
回复 楼主:
难得有一个好的电磁环境。下午两时收听中波记录。位置东经120度,北纬31度。频率与实际有偏移,仅参考,(1597,1530,晚上记录)1520,1413,1390,1360,1340,1314,1295,1252,1233,1222,1205,1177,1167,1162,1143,1099,1079,1025,1009,990,981,953,925,898,873,863,846,811,797,792,757,747,720,702,658,640,602,581,566,541,530(记录时间2012年1月22日除夕午间14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