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单管机的电路中接地和负极的事

楼主(2012-01-20):
单管机的电路中接地和负极是不是相同的概念啊,是不是接到一起的啊。

网友:
“地”只是一个参考电位,不是指“大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的,我就是想知道接地和负极是不是接在一起的。
  接地是电路的参考点,负极是和正极形成回路提供电流的,这个我装的。

网友:
也有正极接地的。负极和接地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比如很多PNP管的单管机都是标着正极接地的。

网友:
有些是负极算接地,有些是正极算接地,凭什么呢?我也搞不清楚,书上讲电池对交流相当于短路,那对交流而言无所谓地不地了,那接地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
PNP锗管把电源正极"作为"公共地端,NPN硅管把电源负极"作为"公共地端。

网友:
回复 楼主:
收音机(不仅仅是单管机)电路的“地”,不是真的地面的“地”,而是一个测量基准,这个基准的电位为零。在收音机里,从理论上来说,电源的正极或者负极都可以做地线。
但是在实际上这个接地到底用哪个极,不能随便接地。通常是这样的:
1,有金属机壳的收音机,例如电子管收音机,就是电源负极接地,这个“地”就是机壳。
2,用电池供电的晶体管(IC),用PNP管的,通常是正极接地(机壳),用NPN晶体管的就是负极接地(机壳)。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个机或一个电路.总放大 是多少?怎样测量?就是以地为标准.例如;输入0.5微伏.输出20v放大为多少倍.就是以地作为测量基准点    纽约 原敬上

网友:
补充8#
双电源机器以零伏点为地居多
比较复杂的机器有多个接地参考点测量时绝对不能接错
例如我曾负责维修过 一种叫;LANZAR opTi 6000D的D类六千瓦放大器就具有四个独立部分而拥有四个主接地测点.甚至在4x5cm一块小线路板里.就要找对三个测量主地点.才能正常进入维修.这台机推动板原厂图地标错了.很多人就被卡.无法修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乐意你把我加为好友.很可惜我近来工作超忙〔因公司从汽车音响转营家庭.休闲音响.电子乐器〕加上身在米国上中文网---又慢又超易死机.如果不是个华人心.我真不受这个米国气.好几位网友加我为好友.我都无法给他们一个由浅入深的发些稿.实实在在令你们失望.
我现在才发现自己在矿坛的绝大部分发言是找不回来的.除非是三分发言.而我95%发言都是一分发言
我看过你的部分发言.发觉绝大部分问题都是一般入门书有讲的最基础的问题.去年本坛几位元老级前辈都在你帖出现劝你看书.而另 一位老师傅劝你抓紧做DIY./后./我看你文章仍留原水平.
我知道可能近年好书难求.现代生活时间紧
我介绍我的看书;我从小五到高二;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必在【科技书店】无线柜.全部查一下.如有新书;例如五本.拿起速看一目十行;重点记纸上.看明的放下.整书只有几行不会的反复看几次那几行.大部分绝好文章的书;如【负反馈放大器】【高保真放声技术】【超外差式收音机】----买回家看一次.用心记住小标题.在家时间DIY.
用时;例如网上近十多年提到【麦景图】输出变压器是音响界天字第一号秘密.我回想起各书小标题记得日本放送协会合长斋滕章英在【负反馈放大器】中有〝麦金托书〞电路.重要关键是变压器.是怎样怎样制造的.【麦景图】和【麦金托书】是英译日----日译中的微小差别.一翻书到那一节.这个音响界天字第一号秘密就被破解了
面要广.重点地方要超细心.有时一本书有十句对自己有用.就狠狠记住那十句.一般常识不能忽视
你的帖零回答的并不是网友不热心.而是我上文提到几位本坛元老级前辈劝你的己完全讲出了网友的心 声
试一下我的高速读书法吧            祝春节矿坛健康网友健康中国健康海军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