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机的电路中接地和负极的问题

楼主(2012-01-20):
单管机的电路中接地和负极是不是相同的概念啊,是不是接到一起的啊。

网友:
所谓接地线,就是电路里的公共回路线,过去的无线电设备把这个公共回路跟大地相连,所以叫地线,现在基本没有和大地相连了(但有些设备还是要和大地相连的),但约定俗成就把这个公共回路线叫地线了。如果单管机是PNP管,那么它的地线就是正极,如果单管机是NPN管,它的地线就是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