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通电子管六灯机收听CW

楼主(2012-01-21):
现在我只有一台上海144,一台XFG-7高频信号发生器。如何用它们收听CW信号,谁能帮我想个办法,不胜感激

网友:
你把中放弄自激了就能听到。

楼主:
怎么弄自激

网友:
滴滴答答的声音!点划清晰,一听就是老资格了!将465khz差频振荡器靠近收音机便可~
事实上,加上一根长天线之后,cw信号多得是~

楼主:
那么,差频信号发生器的电路图谁有【最好是电子管的,而且便于安装】多谢

网友:
信号发生器调节到465KHz左右。调节收音机到某一个电台,然后微调信号发生器到发生拍频1KHz左右。或者收到某个CW信号,调节信号发生器到拍频合适即可。

网友:
就是楼上方法,信号发生器调到466khz或者464khz,引线靠近中放管可以差出1khz的音频

网友(2017-06-09):
李白据说用中周检波端焊一小段线引到中放输入,然后就听见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