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假期装胆FM,若干问题求教

楼主(2012-01-26):
一直想装个胆FM,无奈身处祖国边疆地区,零件十分难卖,备件备了半年仍然有部分零件没有备齐,无奈跟论坛的“云天化”兄讨了些,再次表示感谢。
平常没时间搞,利用春节假期装配,昨天独自在车库装到半夜2点,老婆半夜睡醒还以为我被高压电电翻了~~~~

用红灯711的底板做底座,电源牛用6灯电子管收音机的拆机牛,由于从没有胆机装机经验,布线教乱,今天下午装好后(但是仍然差几个电容,无奈,直接从电阻端接到红灯收音机拾音口)通电有沙沙声,能收到一个台,但是声音非常小,而且噪音很大。天线已经拖了2米了也如此,后来我不知弄了哪里,沙沙声不在了,而且6n3,6c11等屏级电压达到230多伏特,5k10W的那个电阻(我用50W的代替)感觉很热。
现请教几个问题,有的可能是低级问题,请各位帮帮我:
1、6z4的输入电压达到500伏,阴极输出电压达到240伏左右,是否正常?
2、图纸上6z4阴极要接其灯丝的两条线,不接是否可以?
3、6n3,6c11等屏级电压及L2下端电压达到230多伏特是何原因?
4、6e2到底要怎么接线,求指教,我现在是找个好的红灯机照着接的,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
调频是高频无线电!接线要短!
老兄说过曾经接收到的电台很可能是一个短波台!不是FM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频部分的接线我尽可能做到短了,那个收到的台是中央台的音乐台,应该是FM的吧

现在的问题是屏级电压太高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发现了,我是先接的高频部分,最后来接灯丝才发现应该先接灯丝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好是用另一台正常的FM机子作参考对比吧!看看有没有你收到的那一台?

网友:
赞一个········有一台FM即将诞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现在啥都收不到了,沙沙声也没了,5k那个整流电阻还发热,郁闷~~~~

网友:
回复  mcuhk

    可是现在啥都收不到了,沙沙声也没了,5k那个整流电阻还发热,郁闷~~~~
引用 网友C:

    5k电阻发热属正常,看看工作电流是多少。先用频率计打通中频,再用频率计调整高频频率在其标准频率上。

网友:
我认为先把本镇频率确定在说i····回复 9# 自然音色

楼主:
回复 网友D:

按照大家的指点,我把各灯丝线重新用双绞线走底板焊接,现在清爽多了,沙沙声出来了,各管子栅级电压也回复了正常,现在是130v左右,但是电源部分那个5k电阻发热厉害,我逐个管子断开发现从接中放部分开始5k电阻就开始发热,我怀疑是6j1没接对,请大家给个6j1的管脚接法,另外由于差几个电容音频输出插口那里那个0.001的电容和第二个6j2帘珊级那个0.002的电容以及灯丝部分的v3,v1电容我也没接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手头只有一个万用表,无其他仪器啊~~~

网友:
回复  BH3MEZ

    我手头只有一个万用表,无其他仪器啊~~~
引用 网友C:

用一台半导体代fm的收音机来帮忙吧。

网友:
支持!在这样的条件下正是练功的机会。

网友:
布线不合理,统调有难度,但其精神可佳。先赞一个再说。

网友:
我的经验:高频线路接线要短,要就近接地。焊接完了后一定要认真检查接线是否准确,电子管脚有没有搞错。
通电后测量灯丝电压及各级电压正确与否,相差太多就有问题,或线路问题或电子管问题。中周先不要乱调,搞乱了就回不来了。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如果零件合格,不是很难装。一定先挑选测试原件。不要只相信标示数值,一定要测。图片上,看不见,5k滤波电阻。新品电阻承受功率应该按一半甚至1/3考虑。可以测电流或电阻两端电压降。电阻承受功率=
电流平方乘电阻。或电压降平方除电阻。切记。没有仪器,可细心调试,中周磁芯露头长了吧,先露1mm高。找一台电控数显收音头帮忙。

网友:
太乱
整理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5k(10W)的滤波电阻我用5k(50W)的绿釉瓷管代替了,由于体积过于粗壮,放于电源牛左下角。电阻都是经过表测量过,电容没法测量。现在的问题是从第一中周接上滤波后的高压5k就开始发热,是在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啊,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真刀实枪搞无线电,布线、焊接一点经验都没有,根据大家的指点,我已经把灯丝电源线用双绞线重新顺底板部了,现在看上去清爽多了,但是从高压第一中周后接通后5k滤波电阻就开始发热,不明白到底是哪里搞错了,检查也几道也没找出问题。现在沙沙声有了,由于潜伏在论好长时间了,翻看了好多案例,高频部分已经尽可能地缩短接线,用粗单芯线,线圈也是论坛里的“云天化”兄帮我绕的。
但由于从没有无线电实战经验,实际操作还是差,在各位面前就是菜鸟一个。
感觉是6j1接线有问题,不知到底错在哪里,要图纸上有个6j1的管脚标号就好了。

楼主:
最新进度:
1、我把各灯丝线重新用双绞线走底板焊接,现在清爽多了;
2、各管子栅级电压也回复了正常,现在是150v左右;
3、6z4整流后那个5k滤波电阻发热厉害,我逐个管子断开屏级电压发现从接第一中周给第一个6j1通过第一中周家给其屏级高压5k电阻就开始发热,我怀疑是6j1没接对,能否请大家在图纸上给标注个6j1的管脚接法;
4、由于差几个电容音频输出插口那里那个0.001的电容和第二个6j2帘栅级那个0.002的电容以及灯丝部分的v3,v1电容我也没接;
5、沙沙声出来了;
6、高频部分接线尽可能短,用粗的单芯线,就近接地。
7、由于存在5k电阻发热问题,暂时还没统调,只有一只万用表,无其他一起,所以不敢随意调中周,怕调乱了就糟糕了。

这辈子第一次搞无线电实战,是在太菜,请大家不要嫌我的问难低级,多谢各位赐教啦~~~

网友:
胆FM,害人不浅,俺毁了一台711-2装的,台都能收到,效果不很理想,还在那睡大觉呢

网友:
建议先从另台收音机引入10.7m信号先把中放以后弄好,再来搞高放这样少走弯路。
6j1第二脚和第七脚相通,第二脚空着不接。

网友:
滤波电阻阻值大!
所以发热大!
因为电源是250V的,比较高需要降压,所以原图采用的5K电阻降压、滤波用。
只要没有热的冒烟或烧毁东西一般都正常。

要是不发热就不正常了。。

L2是1mH滤波电感下端电压就是总直流电源电压230V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导,今天把高频部分拆掉重新焊接,现在可以收到两个台了,一个是FM99,另外一个不知道(把双联全部旋出收到的),接了2米多的软线当天线,声音较小,不过音质很不错,不知接下来要如何调整,请大家指教。

另外今天看电子管座中心接地那个贴受益匪浅,我现在把电子管座中心和空着的脚都接地,一来似乎音质得到改善,而来其他管脚需要接地的时候可通过电子管中心脚接地,这样可以减少元件脚的长度,焊接也很方便,不用的管脚还可以当地线用。

楼主:
今天中午把两个6j1和6h2 管中心脚接地,把因拝动而裂开的4连一个接线柱焊牢,现在可以收到4个台了,声音也大了好多,最低端频率的那台是88.7,最高端频率的那个台102.4(空气连全部旋出到顶,上面应该还有台啊)。因为是星期二,好些台都关掉了,对比车机,比车机要少收到2个那台。

6j1第二脚如果不接地就收不到台了,我现在是把6j1中心脚和第二脚同时接地。

现在还有个问题是:1、低端频率的台声音较小,越是高端的台声音越大。
                  2、6e2没有动作,怎么办?是不是接错线了。
                  3、手头只有一个指针式万用表,无其他仪器,不知道要如何统调啊。

网友:
高手啊,电路的具体制作过程能否共享

网友:
6C11的栅漏电阻是多大,电路图看不太清楚.

网友:
厉害!支持一下!我早年装第一台收音机接线也是这样乱

网友:
调频是高频无线电!接线要短!
老兄说过曾经接收到的电台很可能是一个短波台!不是FM的!
引用 网友A:

    李兄说得正确。接线太乱阻容元器件脚尽量要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