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R/9、R/16电阻转移标定一法

楼主(2012-01-28):
若有n个阻值相近的电阻,其串联值已知,那么有R并=R串/n^2
当R串能够准确标定,R并也就得以标定。

设有电阻R1、R2、……Rn,共n个电阻,R0是它们的平均值,所以有
n*R0 = R串 = R1+R2+……Rn
当这些电阻的阻值比较接近时,“R并 = R串/n^2” 是近似成立,算法误差为电阻相对偏离的方差。

R1……Rn并联电阻为
1/R并
= 1/R1 + 1/R2 + ……
= + (1 - d1 + d1^2) / R0
  + (1 - d2 + d2^2) / R0
  + ……
= [1 + b + a] / (R0/n)
式中a = (d1^2 + d2^2 +……+ dn^2) / n,正是电阻偏离的方差。
式中b = (d1+d2+……dn) / n
= [(R1-R0) + (R2-R0) + …… (Rn-R0)]/R0/n
= (R串 -n*R0)/R0/n
= 0

所以1/R并
= (1+a) / (R0/n)
= (1+a) / (R串/n^2)
显然,用“R串/n^2”表示并联电阻,算法误差为a,即电阻的方差。

例:测得R1=5.014k,R2=5.024k,两电阻串联测得 R串=10.040k
如果手上有10k标准电阻验证了万用表误差仅1字(相对误差0.01%),那么R串的测值将更精确。
R并=10.040/(2^2) = 2.5100欧,算法误差为[(0.005/5)^2+(0.005/5)^2]/2 = 1ppm
显然,算法误差可以忽略。因此R并的误差与R串误差相同,即相对误差是0.01%
如果直接计算法,得R并=R1*R2/(R1+R2)=2.5095k,误差为0.02%
进一步分析可知,两电阻法,可以使精度提升一倍,三电阻可提升二、三倍左右。比并联后直接测量,精度提升更多倍。
此算法,计算更简单,而且更精确。

网友:
当R串能够准确标定-------为什么不一个一个标定?非要串起来标定?

网友:
当R串能够准确标定-------为什么不一个一个标定?非要串起来标定?
引用 网友A:

    这样比较好玩吧。
红色星球的温度为四千度、黄色星球的温度是五千度、绿色星球的温度是七千度、蓝色星球的温度为一万度,而紫色星球的温度为五万度。
约翰和他父亲在室外观测星体。约翰看到两颗蓝色星球和一颗红色星球。他父亲则看到一颗绿色星球、一颗紫色星球和两颗黄色星球。那么约翰和他父亲看到的星球的温度,一共是多少?
这样的问题一定是非常好玩的。

楼主:
问题是这样来的:
我的VC9806+是四位半的,手上也有10k的AE电阻
我想制作一个已知阻值的2.5k欧或3.3k欧的电阻,用于验证0.1%的LCR电桥
直接用VC9806+测量,得到的将是2.50xk,误差估计1字,这样就验证不了0.1%的LCR电桥。因为,电桥也将得到2.50xk的阻值,也是误差1字左右,当VC9806+与电桥测值相差1字时,就不知道这1字差别是那个表造成的。
用串联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取两个5k电阻串联,在VC9806+上测得R串,那么这两个电阻并联后,电阻就是 R串/4

因为有了10k的0.01%AE电阻,那么R串就可以测得很准。如,测得AE电阻=10.001,R串=10.003,显然,万用表测值偏大1字,R串的真值就是10.002,R并就是10.002/4=2.5005k,如果用万用表直接测量R并,精度要下降很多(大约降了4倍)。

用串/并联法,方法也相对简单,效果也不错。

网友:
哈蒙量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还真有哈蒙,我得苦学直流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