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018的两个疑问。

楼主(2012-01-29):
打算仿制suhonggui老师参赛制作的那个分立元件调频收音头(1982年《无线电》第一期中夏发表)。看过苏老师和其他几位仿制经历后,称还在放假,开始仿制,到当地元件市场购得50支9018,疑问也随之而来。
疑问:
1.回到家发现:新购得的是s9018,而原先我有的是c9018,两者有什么区别?
2.取出一支9018,用500万用表10k档,红笔接9018的c极,黑笔接e极,阻值为150千欧。测其余9018阻值都差不多。不解,买到假货?

楼主:
希望坛里的前辈解惑,谢谢!

网友:
做个振荡器, 用电视机的 UHF 波段测试, 能振到 500 MHZ 以上就是真的.

网友:
应该是SS9018 或是CS9018,PDF资料上介绍FT都在1100MHZ,实际中,都可以用,而且用不到那么高的频率,就算到1GHZ,也不应该是9018,而是2SC3355 (FT》6500MHZ)

网友:
这种管子噪声太大,平民管

网友:
ss9018. the Fairchild knock-off of 2sc9018.

9018 is probably one of the best small signal transistors in terms of performance / value.

网友:
指针万用表黑表笔E红表笔C实际测的是反向电阻,几十几百千欧都正常,表笔对调一下无限大就可以了

网友:
我测量只要ec不是无穷大的就直接扔掉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小信号时它的性能一般,带来的噪声太大,一直想找个更好的管子

网友:
红黑笔弄反了,当然会有阻值,

网友:
c9018标号的管子管脚可能是ecb排列的,你实际测的是eb之间的正向电阻。
另外推荐更好的高频管,BFT92和BFR92,BFT92是PNP的,BFR92是NPN的,FT=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