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奈何,用一元钱的成本救活了一支电喷嘴!包教会你!!!

楼主(2012-01-30):
大年初二的,我们这里气温突降十多度!可能是热胀冷缩的原因吧?午后本打算驾车出去玩玩,谁知起动后感觉不对劲,发动机发冷发振,振得令人发麻,随后故障灯亮起!心想坏了,肯定有一个缸不工作了。检查,首先分缸拨出高压线,发现第一缸无反应,熄火拆出火花塞、高压线和第二缸对掉,起动后再拨出第一缸,还是无反应!(正常工作时每拨掉任何一缸的高压线,发动机转速都会有明显的变化)心想这可坏了,九成九是第一缸的喷油嘴玩完啦!这大过年的上那是买?!不出所料,找遍了本市的汽配城没见一家开门的,大门上帖的大红告示告知最早的也要到年初五才开市!!!奶奶的,我才知道有时钱也不是万能的啦………,新年早早的没车可用真不好受!怎么办?突然心中一亮,这喷油嘴的原理一定是电磁铁控制着阀门!是否是线圈断路呢?如果是的话………就有可能有救!说干说干,先把整个喷油嘴总成拆下来,用万用表×1档测第一缸的:无穷大!第二、三、四的:15Ω
以下是修复过程,经十小时固化后装车起动,一切正常!!!无可奈何的强迫我节约了175元购买新喷嘴的银两………

用表×1档测:无穷大!(正常15Ω)

用表×1档测:无穷大!(正常15Ω)

用力将插头朝汽油入口方向压断!

用力将插头朝汽油入口方向压断!

用三角锉小心地将外壳锉开小许。(不能用锯子,因为深浅不易掌握,伤及线圈将切底报废!)

用三角锉小心地将外壳锉开小许。(不能用锯子,因为深浅不易掌握,伤及线圈将切底报废!)

找到线圈断头处,用三至四根优质花线的芯扭成麻花状再用锡焊接好(不要用漆包线,因为漆包线要刮皮伤及铜质 ...

找到线圈断头处,用三至四根优质花线的芯扭成麻花状再用锡焊接好(不要用漆包线,因为漆包线要刮皮伤及铜质 ...

用农机胶封好,此过程极需耐性!要一层固化后又一层的封!否则机械强度不够容易断裂的,一旦断裂就会切底报 ...

用农机胶封好,此过程极需耐性!要一层固化后又一层的封!否则机械强度不够容易断裂的,一旦断裂就会切底报 ...

用的就是这种胶,一元一支!

用的就是这种胶,一元一支!

楼主:
补充一点点:

1 用力将插头朝汽油入口方向压断!
2 用三角锉小心地将外壳锉开小许。(不能用锯子,因为深浅不易掌握,伤及线圈将切底报废!)
3 找到线圈断头处,用三至四根优质花线的芯扭成麻花状再用锡焊接好(不要用漆包线,因为漆包线要刮  皮伤及铜质,怕日后再有断路的可能!)
4 用农机胶封好,此过程极需耐性!要一层固化后又一层的封!否则机械强度不够容易断裂的,一旦断裂  就会切底报废!切记千万不能用AB胶,AB胶不耐高温的,很快就会裂开的!
5 用的就是这种胶,一元一支!

网友:
楼主高手!佩服一下!

网友:
怎样找到断线的地方呢?
若没有裸露在外面 就麻烦了

赞lz动手能力 超强啊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一招。

网友:
LZ是什么车,缸内直喷的?

网友:
楼主高手!高手!高高手   看喷油嘴结构像日本三菱规范,但是看接口却是德国标准,呵呵什么车系就不好猜了

网友:
LZ是什么车,缸内直喷的?
引用 网友A:

什么车不知道,但是肯定不是缸内直喷的,就是普通的电喷车。
普通的电喷车的喷油嘴一端是燃油管,一端是进气歧管,压力小,所以两端都是橡胶环密封。缸内直喷的喷油嘴我没见过,但是它是直接对气缸内喷油,压力要大很多,不会这样密封。

网友:
好家伙!!厉害!!都修到核心高科技了!!这让四碍死店杂活哇!!!

网友A:
什么车不知道,但是肯定不是缸内直喷的,就是普通的电喷车。
普通的电喷车的喷油嘴一端是燃油管,一端是 ...
引用 网友B:

    缸内直喷的一般都是和火花塞一样是螺口紧固的 想想柴油机

网友:
太强悍了,这样也能找到短的地方,使用安全吗?

网友:
楼主诊断故障的水平也很有章法,这是动手维修的基础,新年快乐!

楼主:
现装在第四缸上,己跑了二千多公里,
运行未见有任何异常之处!!!
五楼兄弟:断头基本上都在接口处,线圈内部本身几乎为零,除非是高压大电流烧毁了!至于怎样找到断线的地方,我是用200度的老花镜加放大镜找到的。
再上图请梁哥猜猜是什么车?

网友:
这真的让俺佩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可不是神仙啊!!  这样看还真看不出来,发动机排量应该在1.4~1.6L这个区段,可以确定是博士的电喷系统,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喷油嘴结构,按照据我所知的各个厂家风格 估计确定在 奇瑞 菲亚特 富康三家其中一款中使用,个人感觉非常像菲亚特1.5L那款发动机的油嘴, 不知LZ是那一款

网友:
感谢介绍经验,非常喜欢。自己就是不敢动手,花了许多冤枉钱。

网友:
佩服!其乐无穷!

网友(2012-10-31):
向高手致敬,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还没回答是啥发动机呢

网友: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2012-12-10):
高手就是高手,佩服,不过这个可不好生手操作啊

网友:
牛人啊,这也行。佩服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大牛人,哈哈,这也行啊!

网友:
怎么断的!!

网友:
高人,高人

网友:
没想到矿坛上也有汽车高人!

网友:
高人,学习了!看图片估计楼主所开车型比较老,里面的线束工艺不咋滴,可能是国产车型......找出来了,楼主的车是奇瑞风云......和我想的差不多

网友:
或晒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学习一下,下次自己修

网友:
佩服,就是俺不敢动手

网友:
高手啊,佩服

网友:
值得学习的好经验。

网友(2013-01-13):
洗洗就可以

网友:
看看,还是不错的说

网友:
楼主省钱了,4S店要失业了。

网友:
你这让修车的都可以佩服的五体投地了

网友:
农机胶是什么胶水?我摩托车底壳被弹起的石头打破一点,往外渗漏机油,我现在就是拿AB胶凑合呢。

网友:
高手啊 还不是一般的

网友:
作为应急维修可以,但是作为长久使用本人就不敢为之了。不要为了节省那百十来圆钱而出了大事,起火烧了车,那就后悔莫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