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胜大金刚TG-K4AT对讲机扩频、改频改进方法

楼主(2012-01-30):
手头有一台大金刚400-470,想收到350或150所以就拆机大改,其实也没想有什么效果只是玩玩,没想到把频率改到了136-174,但不知道能不能用,高手请进,指点指点:
整机:
拆开:
前板改前:
用0欧电阻短路6、7
改以后:
改以后的效果:
虽然屏幕显示变了,但不知道实际功率和频率是否有变化,是否需要改硬件,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先找个频率计试试看频率变没有

网友:
警察都用数字手台了,你就是扩到300兆,你也听不懂。

u段机就是u段机,你就是改跳线把屏显改到v段,那其他电路他还是u段的。

网友:
请教楼主,您实际使用 国产的泉盛机器质量怎么样?
我最近想如一个 泉盛双段的TG-UV2 ,可是以前一直没玩过这方面,心里有点嘀咕。

网友:
只要能射就行

网友:
竟然对讲机都用牛屎芯,我还是头一回看见。

网友:
请教楼主,您实际使用 国产的泉盛机器质量怎么样?
我最近想如一个 泉盛双段的TG-UV2 ,可是以前一直没玩 ...
引用 网友A:

    泉盛双段的TG-UV2 一般用还是可以的,但有个小问题,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泉盛双段的TG-UV2 会发不出信号,不知道最近几年,这个问题改没改进,再就是国产机大都发射声音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会这样..... 请问您这种毛病是个例还是 挨个都这样? 冷到什么程度不能发射?

  泉盛虽然是国产的,我弱弱的以为,他也不是 那种土窑厂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毕竟也有售后维修的,如果这种现象极其普遍  那么就没人保修吗?

网友:
回复  ylong777

     怎么会这样..... 请问您这种毛病是个例还是 挨个都这样? 冷到什么程度不 ...
引用 网友A:

作为ham,忠告一下,只要资金允许,尽量不要买国产手台。
推荐 呀耶稣的6r

网友:
泉盛双段的TG-UV2 天气冷射不出估计是个别现象,去年好象在网上看到过别人用这机器的感受,唯一就是这个现象普遍一些,后来有人(据说是厂家)研究改电路板两个地方电阻参数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估计后期生产的机器把这个问题改进了,不管怎么说TG-UV2 当初是想打开国产双段机低端市场仓促产品,一直到现在UV1代双段机比UV2价格高出不少!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
资金确实不允许,    ........
好像UV1停产了吧

网友:
可能是UV1推出有几年时间了,现在网上我比较粗略的找了一下,除了一些肤浅的“据说..某某”、“听说某某”之类的描述之外,还真没看见有实质性的帖子说明UV1和现在UV2的具体实际使用差异。 劳烦咱们论坛里玩过这机型的朋友说说,所谓UV2比1到底进步了那些? UV1又比UV2好哪里?

网友:
可能是UV1推出有几年时间了,现在网上我比较粗略的找了一下,除了一些肤浅的“据说..某某”、“听说某某”之 ...
引用 网友A:

我有全盛的手台,已经使用6年了,并且还在服役中。
一台“美洲豹”,一台“大金刚”,都是400-470MHz,U段业余全频的机子。
通常我们都是车队结伴远游时使用,近20台车大游行时每台车上都有,原来好多用“北峰5118”的,后来基本全都换成了泉盛的机器。另有几台车还装有车台。
实际使用情况良好,声音宏亮并且音质也很好,通联距离远。以前电池是镍氢的,后来都换成了锂电池,电池续航的时间明显加长。个人感觉,泉盛的电池进货控制的不错,1500mAh的锂电车质量非常好。而其它有的手台,使用者往往反映电池较差。而我们往往是清晨行车一直到晚上22点的,因此电池的续航性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
不过,这个泉盛手台如果想要通过无委会的年审,估计是通不过的,因为它往往发射功率是超标的(标称:5W),并且全频也是通不过的。
这么多年的使用,本人对泉盛是满意的,但这局限于仅仅是生活中用于通讯。

网友:
UV2比UV1改进了单屏幕双段显示(UV1屏幕窄,只能显示一个频段的频率,UV差转就不方便了),另外UV2比UV1多了350-390MHZ发射(UV1只能在3XX接收,没有发射功能),其它就是大同小异了!至于UV2天冷发射不出来,确实是很普遍的问题,我经常听HAM们的中继通联,有的HAM就是用的UV2机子,确实有天冷发不出来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朋友指点
这下明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