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过梁氏300B推845-5 845B单端胆机的坛友们 麻烦评论一下此机优缺点

楼主(2012-01-30):
购买过梁氏300B推845-5 845B单端胆机的坛友们 麻烦评论一下此机优缺点谢谢了

楼主:
我最近和我们本市的一位朋友费死劲整了一台KT88推845胆功放,先是单端,后来又改成推挽,但就是听不出广州的另一位朋友的梁氏300B推845B单端的胆机,那台单端是被摩了不知多少次了,音质听那个朋友说改了不少,所以我也想购一台,但不知道此机具体优缺点在哪,也不能只听那家伙一面之词,所以特地请众坛友们点评下此机,5900元值不值,还有那朋友说此机电压放大机是重点改造对像,他该的是降比电容阵进行CLR虑波,请问有道理吗,谢谢了

网友:
展示一下150机

下载次数:0

网友:
5900或者 6400,值不值,这要看你的个人意志了,你喜欢就值,你不喜欢就不值!例如,我,590的价都不会接受的!

楼主:
那谁有做过845管成功的,贡献一份图纸和经验给广大坛呗,最好有牛的参数方便众坛友们尤其是我这种菜鸟,先谢谢了啊!

网友:
845没有什么神秘的,本质上跟6P1没啥区别,就是个子大点唬人。能玩转6P1就能同样玩转845

唯一瓶颈就是在于解决推动信号的问题。845输入深栅极电压的管子,如果想让它输出满功率需要峰峰值正负90V左右的推动电压,问题出在怎么把几百毫伏的信号低失真的放大到正负90V,这里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失真...
  日本有一种 无源推动的211单端公放,整体电路就两支211电子管(211需要的栅压比845稍微小点,大约峰峰值正负65V左右)做公放,前面是一个大变比的输入兼推动变压器。 这种结构其实也是可以借鉴的。至于300B推动吗...当个商业广告的噱头理解就可以了。

网友:
845没有什么神秘的,本质上跟6P1没啥区别,就是个子大点唬人。能玩转6P1就能同样玩转845

唯一瓶颈就 ...
引用 网友A:

我的300B功放驱动电路+-130V峰值推动,看来推845也不成问题。

网友:
看见有朋友想玩大管我就兴奋...

  不就是个845吗... 根本没什么,真的能玩转6P1就能玩转这个。如果是805(FU-5)也许还稍微得费点劲,845 虽然说需要高信号电压推动,但毕竟推动它需要的只要电压不用(理论上)功率
两个办法:
1,用推动变压器,这样机器好弄,845立马 臣服!但需要考虑成本原因,普通的推动变压器必然牵扯到频响不宽的缺点,但也可以接受,如果非要追求20~20K赫兹 -1DB的 宽频响,买纯小日本的变压器,首先不好买,其次即使能买到,那么您说的那5000多块钱得有一多半就进去了。
2,用小功率管推动。比如6P6P(6V6)、6P3P(6L6、EL34等)。  千万别信什么300B,那玩意本身就需要正负45V的电压推动,本身就难侍候,是个刺头。 但是缺点是 多极管线性不好,输出这么高的电压,比如失真较大。
  所以只要解决了推动问题, 845就是小菜!

网友:
我仔细看来 您说的 那个300B推845电路。
网上一搜就有,为了避免广告嫌疑,就不贴网址了

说说我理解的弊端:
1,参数看似挺全,但是为什么不明写失真。它网站上标称:额定功率(W):20W+20W、频响范围(Hz):20-25kH,不细心的人还以为多好,其实呢....20W输出,假设失真5%跟失真3%是一回事吗?跟10%是一回事吗? 肯定不是,举例子,300B 无论哪国的,无论什么型号,如果要求失真5%以里,那么必然功率不会大于6W,现在很多堪称输出8W的都是失真到了8%~10%。 再看频响,标称20-25kH ,请问,在这范围内 衰减多数?别说0啊,如果谁实现了0,那么可以申请诺贝尔物理奖 请问,衰减0.5分贝跟1分贝是一回事吗? 分贝是线性值取对数关系。差1分贝 在换算成线性数字就差了10呗(选用的公式不一样,有的是20倍)。那么 现在看它网站上写的这些数还有什么意义? 关键的一点没写。
2,300B、845这么贵的管子,居然用6J4P来推.. 苏联的也一样。 看过手册的人就知道,6J4P的线性远远不如一元一个的6J1好!! 这是无法逾越的客观事实。 任何管子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6J4P适合几十毫伏输出几伏到十几伏的小范围放大,用它推动需要正负45V信号的300B,效果可想而知,且不言而喻!

网友:
打字不少了
您慢慢看吧
个人仅供参考

网友:
如果 假设我做,我肯定会考虑使用推动变压器。 至于频响不必太纠结,高低频 耳朵本来就不明感。

设想电路一: 6SN7(6N8P 下同)第一级电压放大,然后6SN7并联给推动变压器。这样整机用3个6SN7 和2个845 搞定。(当然了6SN7换成6N6、 ECC182 原理一样)
设想电路二:用6J1(嫌土的话可以用EF86或者西电的WE403B)或者6B8P这样线性好的五级管推6C19 三极管,再给推动牛。

设想电路三, 把上面二中的 6C19换成 6V6、6P3P、KT66等四极管输出给推动变压器。

电源电路上多下功夫,控制好噪声,绝对绝对不输给它。整体造价至少便宜1000 。  这1000多块钱 买点好茶叶、好咖啡,买点小菜 再喝掉小酒,多好

楼主:
感谢海河老师的指教!

回复 13# 海河 [/b非常感谢海河老师指点!还是资深老师经验深!我足足用了大约半个点才读完读懂!不知海河老师有没有做805经验,其实我本打算做805的,但一看两管的屏压,就弃805改为845了,我个人认为805的工作点不好找,而且输出牛和电源牛还不好做,845差点,还带点高贵,所以就改845了,还有就是845的工作点您是怎么选择的,我希望您指教,谢谢了哦

网友:
进来听听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