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了一个猫咪探测器

楼主(2012-01-31):
呵呵,这个玩意只是我目前的用途,当然它也完全可以挪作他用。
先看几个图片吧。

楼主:
整机其实就是一个红外报警电路,电源电路以及555音频受控发声电路。
工作原理如下:在本机开机的状态下,如果有小猫或狗等小动物在红外探头前经过,则探头被触发接通一个内部控制开关,我用这个开关控制555音频振荡器,所以一有小猫经过时喇叭就发声了,控制开关一般维持几秒的导通,所以每次触发喇叭会响几秒钟。我们于是就可以把房门外的小猫放回家。只要把探测器置于室内而面对房门,则机器就可以自动工作了,解决了小猫在门外而室内人不知情的问题。呵呵,可惜没来得及参加大赛,要不也能获个创意奖吧。
图片9724是整机;
图片9725是交流电源供电端、电源开关、电源工作指示灯;
图片9722是整机内部电路;
图片9720和9721是红外报警电路成品,(省了我不少事);
图片9718是自制的电路板背面以及喇叭;
图片9715是555电路;
图片9716是本机直流供电电路;
图片9717是自制电路板正面以及电源变压器;

最后上本机的电路图

网友:
问个问题:隔着门就能探测到吗?夏天环境温度不同了需要调节灵敏度吗?

网友:
我家纱门是弹簧式的,开了会自动关上,猫咪也是自己能开门的,出去时先来一段助跑,撞开门溜出去,进来时直接用爪子扒开门,25年前的事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家卧室窗户正对着阳台门外侧,而小猫习惯蹲在阳台门外侧等候,所以探测器置于卧室窗户里面。

   此东西刚做好,还不知温度系数大小,不过北方的冬天难过,探测器在严冬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家的阳台门开关着实要费力的。

网友:
做的不错,实用性强。加分!

网友:
热释红外传感器的应用很奇怪,我发现你要是不配合菲涅尔透镜,他就几乎不能工作,就是说探测的距离大幅度缩小。

网友:
热释红外传感器的应用很奇怪,我发现你要是不配合菲涅尔透镜,他就几乎不能工作,就是说探测的距离大幅度缩 ...
引用 网友C:

  是的,没有透镜基本无法工作,不知道楼主用过没有?

网友:
找个灯控拆一个带透镜的,这个人来也会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如此很奇怪,正在研究中。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 。现在就是有误报警的问题,正在研究解决中。

现在探测器发出的声音太单调听着很烦,如能改成猫叫声就好听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的功能就是如此,嘿嘿,本来就是红外安防系统么。

楼主:
有透镜或消除了杂散光后误触发问题基本解决了。
但反复测试发现,此探测器在室内的探测距离可达2、3米,而隔一层玻璃后探测室外物体的距离仅30厘米左右,有没有透镜都一样。这样就严重限制了该探测器的使用目的,看来还得换用其它传感器来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2013-12-06):
引用 楼主:
有透镜或消除了杂散光后误触发问题基本解决了。
但反复测试发现,此探测器在室内的探测距离可达2、3米,而 ...

探测器装在门外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