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台偏色的彩电

楼主(2012-02-01):
春节前期回到老家,同村的一位大伯叫我帮他修一台彩电.故障其实很简单,都没动烙铁。呵呵

故障现象:偏色,许多画面多为绿色和黄色,也有紫色,人的肤色偏青,非常的不自然.

手机拍的几张图,但忘记拍摄显象管座的维修过程了.

问题定位:显象管电子枪中的红光束截止所致,问题可分为

           1.红视频放大三极管截止

           2.红基色阴极和红视频放大三极管集电极间开路(包括电阻开路,接触不良等)

           3.视频处理芯片损坏,导致无红基色信号输出

“双喜”由正常的黄色变成青色了

菜单中,凡遇到红色的地方几乎暗下去了.

判断问题就简单的着手,结果定位显象管管尾和红视频放大板管座(指的是红管)之间,由于显象管管尾电极有少许氧化导致接触不良引起的,用镊子小心刮刮几下还原,

呵呵,一下子修好了.大伯执意要给我维修费,我心想为家乡老人家做件好事吧,坚决不要.

网友:
这情况非常少见,除非是劣质管座,以前遇到过一个缺绿色的,换管座当时好了,不久复发,后发现是显像管绿枪接触不良,用手弹几下管颈会有绿色,不定期又消失了,最后放弃修理报废了事

网友:
故障判断准确,妙手回春!

楼主:
我回家都不想动,都来根我说这个坏那个坏,我都推说修不了。一是没配件,乡下不好买,就是能买到我还是要搭 ...
引用 网友A:

在这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我还是很乐意为他们他们效劳的.

网友:
这些老机子有时修起耒还是很麻烦的.

楼主:
这些老机子有时修起耒还是很麻烦的.
引用 网友B:

最怕修的就是93年之前的国产彩电,线路相当复杂,不好搞.

网友:
色偏的彩电我用放大镜检查 看显像管中部的三基色荧光粉的发光状态就知道原因在那    截止的色彩是没有颜色的,信号偏低是暗的,怎么看怎么准

网友:
老妈的21寸老电视有回扫线,让俺修,不想动,最后在我的劝说下,换液晶了。

楼主:
老机就怕氧花,热涨冷缩的脱焊,以及由此造成的元件损坏,2天前连修2台,都是插电没有待机灯,拆开看到 ...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国产的焊接工艺还行吧,只是使用年代久远,元件引脚氧化了

网友:
三基色...缺红色...

网友:
1,楼主精神可嘉,向楼主学习。
2,楼主对三基色缺少某个颜色的判断很准确。
3,如果是颜色混乱(呈色块),通常是消磁电阻失效所致。

网友(2012-03-07):
胜利TA两片机型质量好

网友:
在村里会维修家电的还是很受欢迎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