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单管机有什么问题,就是收不到台

楼主(2012-02-02):
调整大小  找不到原因,耳机电阻是33欧
以下是电路图,我又换的线圈

网友:
上电路图看看。

网友:
一般来说,就你的那几只另件制出的机机,还需要一根很好的天线和一根很好的地线,才能保证收到台。

网友:
把电路图和所用元件型号发上来,让大家帮你分析。一般元件选用得当,调试正确,低阻单管机也可有比较好的效果

网友:
另外电路做的尽量规矩一些,比如耳机尽量使用插座,这样可以减少不少麻烦

网友:
你怎么接的

网友:
找块板子.把元件安装连接好.你整的这个太乱.

楼主:
我又换了一个电感还是不行!

网友:
100K电阻换个可调的,慢慢调。把天线线圈靠一头。磁性天线的方向对准电台。

网友:
1N4148不能当检波用!

网友:
信号很强的台才能收到。老实说这种电路我小时候做过不知多少个,没有一个能收到台。高灵敏度的机在我这也只有2个台,它能收到才是怪了。

网友:
这个电路我做过的经验是,9014的放大倍数很大,偏流难调,最好用可调电阻慢慢调,同时你那耳机好像阻抗太小了。弄好了,灵敏度不错,不需要再生也能收不少台。

网友:
一般都是偏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