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972功率放大后测距离不理想!

楼主(2012-02-04):
昨天晚上终于把1972放大板定型,和原电路在参数上有微小差别。测试条件:5W机,使用频率89.6。1972板,12V4A开关,GP天线,此时电流1A左右,不到500米就没有信号了,郁闷!

网友A:
技术版块不要和政策法规挂钩,喝茶吃饭的不要总出现。好像大家都不知道有喝茶这回事
不是我要请你喝茶 ...
引用 网友B:

    类似于您的回帖对楼主的求助没有起到任何帮助

网友:
天线,还是天线。功率不重要,重要的是天线。

网友:
1、负载不匹配,功率憋在管子里了
2、频率不对,射的不是基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天线就是网上买的那种,馈线是3块5一米的,用螺丝刀碰天线都会起电火花!天线架在阳台上。

网友:
向空间发射击大功率高频信号是违法的事!违法的事咱不能干,是吧?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D:

   测距前,我先用10W灯泡串接一个20P电容,调可调电容使灯泡最亮,今天晚上继续整,又买了几只原装1972,下一步着手7.2M短波发射机,晶体和mc1496已到。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认为假负载用4个220欧姆无感电阻并联,再把51P 和灯泡串联,并联在上面

楼主:
标题

平常没有发射,只是测试,在家里都用拉杆听鬼吹灯。

网友:
楼主你怎么就不听话呢,好多朋友都和你说过了,先用假负载试一下,看看是机机的问题还是天线的问题。难道找几个炭膜电阻那么难吗?不要太相信你的天线

网友:
提醒一下LZ:违法的事还是别干为好,小心招来蘑菇车就很麻烦了!

网友:
回复  bobjams

   测距前,我先用10W灯泡串接一个20P电容,调可调电容使灯泡最亮,今天晚上继续整,又 ...
引用 网友E:

你的方法明显是错误的。不是灯泡亮的很就是好。

网友:
回复  贵州知音

    我认为假负载用4个220欧姆无感电阻并联,再把51P 和灯泡串联,并联在上面
引用 网友F:

你这么干和没有假负载有区别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然有区别,我认为假负载应该这样:
你是不是只把灯泡作为假负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的意思是不是 楼主 的假负载 就一个灯泡?
灯泡亮了以后阻抗估计不是50欧姆,如果楼主楼主 的假负载 就一个灯泡,调得灯泡最亮,其实把发射机调偏了。

网友:
一、天线的架设高度和天线的方向角什么的。周围有无高大建筑物。
二、实际有多少功率是天线使用掉的。这样说2层意思:1,你调得那个不一定出了很大功率,因为有朋友说的可能不在基频上或者是负载太简陋    2,即使出了15W功率,天线未匹配的话驻波很大,这样天线实际吃掉的功率不大。

楼主:
我用一个47欧2瓦的电阻做假负载都烧的冒烟,再大一点的找不到了,感谢各位的关心,知法犯法的事咱不干!做这个东西只是一种乐趣。就是这块板子干掉我4只1972!距离不理想可能是频率没有调准,今天晚上继续整。

楼主:
用手摸天线都可以闻到烤肉的香味!只要距离拉开了,也了确一庄心愿,以前买一只1971是多么的难。

网友:
要是有专业仪器就好办多,以前在hellocq看到过不少大功率发射,有的高手是这样调的:  小信号部分用频率计,功率部分接上假负载用功率计在线调,调出功率后接驻波表上天线调驻波。 再往后就是考虑天线辐射的方向角之类了。可是我们普通diy者没有这些东西。

楼主:
改天来拜访你,重新布线、刻板,顺便拿几只国货给你烧烤!

网友:
前面已经有朋友说了,当心违法!

这里再复制一段国家《无线电管理条例》
“第五章 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研制、生产、销售、进口”
第二十六条
  研制无线电发射设备所需要的工作频率和频段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无线电管理的规定,并报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核准。
第二十七条
  生产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其工作频率、频段和有关技术指标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无线电管理的规定,并报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或者地方无线电管理机构备案。
第二十八条
  研制、生产无线电发射设备时,必须采取措施有效抑制电波发射。进行实效发射试验时,须经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或者地方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
……
供楼主参考

楼主:
你好,没有用到实际的发射中去,只是实验。平常在家里都用拉杆,就200来米左右,准备弄个4级火腿证。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了证又怎么样,据我发现大量的有证火腿超功率,超频段通联,在中继上聊天的大有人在!最讨厌有人动不动就提喝茶这事!

网友:
看来是衷言逆耳!24楼的朋友说得最好!万事小心不为过!研究发射技术本身是个好事,但如果因为这而违了法,那就不好玩了,是不是?不能因为现在还没有人请喝茶,咱就这样明目张胆地去违法吧?请楼主自重为上。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你的提醒,我会注意的,不会知法犯法,是在DIY中得到知识、经验、和成功的喜悦!

网友:
回复  贵州知音
    有了证又怎么样,据我发现大量的有证火腿超功率,超频段通联,在中继上聊天的大有人在!最 ...
引用 网友A:

    技术版块不要和政策法规挂钩,喝茶吃饭的不要总出现。好像大家都不知道有喝茶这回事

网友:
只要不干扰别的广播,不播放乱七八糟的东西,短时间实验一下应该没事

网友:
昨天晚上终于把1972放大板定型,和原电路在参数上有微小差别。测试条件:5W机,使用频率89.6。1972板,12V4 ...
引用 网友E:

22楼和28楼的朋友朋友建议可以参考。

网友:
用手摸天线都可以闻到烤肉的香味!只要距离拉开了,也了确一庄心愿,以前买一只1971是多么的难。
引用 网友E:

    要是按你那么一说 到天线的功率已经很大了 只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个频率占了输出功率最大的一部分.电路如果排除了自激可能后,那您的电路就是工作在高次谐波上了 有一种情况,就是输出里含有一个频率为主频频率一半的信号,这个好象是自激.这种情况会使功率计读数偏得很大很大,经常遇到... 调试时候真不建议用灯泡做假负载.就像大伙说的,阻抗已经不是你要的50欧姆. 找个微安表,或者找个大电压量程的电压表,然后把里面的电阻全部去掉,当电流表使用,这样一般只需要很小的电流便能满偏.这样可以用来做个终端式的功率计.我拿了个12V电压表改了,满偏电流大约是1.2MA. 还有就是建议配置一台频率计.频率计是最基本的配置了,能用来看每一级的输出的最强的信号的频率. 祝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
回复  贵州知音

    我认为假负载用4个220欧姆无感电阻并联,再把51P 和灯泡串联,并联在上面
引用 网友F:

    者串个大点的电阻

网友:
我是BG4UNY,知道是什么意思吗?看了一下电路图,要有1-2W的推动功率,你是用什么推动的?你如果能有一个驻波功率表,就好办了,没有的话,可以用一个最简的场强表也行,烧管子而接了天线,说明你最后的匹配没有调 好,反向功率太大,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回复  贵州知音
    有了证又怎么样,据我发现大量的有证火腿超功率,超频段通联,在中继上聊天的大有人在!最 ...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真实的...黑台还很多! 有证火腿用未登记的超规定功率机器进行通联..,这个更加严重!大有人在 我真怀疑那些在求助贴只提吃茶不提任何经验\技术的个中可能就是卖发射机的..纯属猜想

网友:
很有可能是天线周围有很多金属物体(如防盗网)影响发射距离的,但也有可能是电路板设计不当造成自激。

网友:
驻波大了。

网友:
没有设备估计玩不转

网友:
恐怕功率都射到你体内了吧,整日玩发射就不怕生病?

网友:
昨天晚上终于把1972放大板定型,和原电路在参数上有微小差别。测试条件:5W机,使用频率89.6。1972板,12V4 ...
引用 网友E:

研究这个一定要有最基本的仪器,没有条件的可以自己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