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看啊 又做调频机

楼主(2012-02-05):
又做了个发射机 12V供电1971电流1.2A  两级低通滤波.收音机调谐在主频上离天线三米远出现阻塞,百米外66MHZ到121MHZ只有主频一个频点.要是用带通滤波的话,频谱情况会更好等天气转好了拉一下距离看多远

发的原理图少了个防止反接二极管 在附件里有原理图文件 可以用PROTEL99打开 之前发的2W机机没办法画原理图了,已经封好了,有些参数记不清楚了! 表示抱歉!

网友:
顶!调频发烧友

网友:
羡慕.....赶快学习知识去。

网友:
楼主有些功底.不錯!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做这个看久了,你能不能做一个5-15W的立体声的,我帮你打板!

网友:
楼主给的小软件很好用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和电感并联的电容容量要小,和边容二极管串联的电容容量要大,这样频偏才大?

楼主:
主振级怎么不使用晶振稳频电路,为了增大调制频偏用2~3倍频后功放输出。
引用 网友A:

    想过要用10.7MHZ的中频陶瓷滤波振子来做 后来发现谐波十分强大,单单振荡级10倍频就能射出20米之外 这对后面的调试是个麻烦,因为我没有电感表 这个几个频率74.9MHZ 85.6MHZ 96.3MHZ 107MHZ要选出一个 有点麻烦 有时间了再弄

楼主:
回复  扬扬

    看你做这个看久了,你能不能做一个5-15W的立体声的,我帮你打板!
引用 网友B:

    能做.一直想做,但是贴片机机双面板制板有点麻烦 而且要是宽带放大 这个肯定是要做的,不过暂时不想搞功率可调的.即使搞功率可调的,也不会做那么大可调范围的10-15瓦要更加好做一点

楼主:
回复  扬扬

    是不是和电感并联的电容容量要小,和边容二极管串联的电容容量要大,这样频偏才大?
引用 网友C:

    和变容二极管串联的电容不也不要太大 否则收音机还原出来的声音绝对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30pf够吗?
另外,刚刚仿制了一个,交流声大,怎么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电源滤波好了 那可能就是低频自激 还要注意布局 我的振荡器变容二极管离电源正极很近都没交流声 你在7805输出那加个电解电容看下 我的我没有加 你还要看下离你最近的220V上是不是还有手机充电器在充电 这个会有交流声进来的 我用同一个排插接220V居然受影响

网友:
我还以为是制作调频收音机呢。电路板做得不错,还有软件很实用。所以加分。
谢谢楼主的软件!

楼主:
前天晚上对电路进行了一些改动,把1971电流改到900mA ,然后昨天冒雨测了一下发射距离NND,距离居然不到4KM 在3--3.5KM左右信号还行.晚上回来了发现1971电流怎么又变小了,拿简易功率计做参考时发现电路输出功率下降了不少,估计少也得1瓦左右.就郁闷了.二话没说 继续调整,打算把它烧到最大.谁料由我怎么整,功率也上不去,反二又跌了..真恼火!害得我又通宵熬了一晚上.最后才怀疑是不是管子不行了.干脆换了个1972上去!我靠!功率猛增,电流也飞到2A去.. 假负载也一下便很烫手 看来这个电路中2053就应该拿来推动1972才合适 电路参数还是和原来差不多,只是C23加大了20PF 电路应该还没有完全匹配 但此时天已经渐亮,该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