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装变压器铁芯

楼主(2012-02-06):
想改绕下电源变压器,如何把EI铁芯无损的拆开下来再装上,关键是开始那几片不好拆,最后几片不好装,请各位分享下经验。

网友:
第一片最难拆,很可能要拆坏掉的。装进去时也可能要剩一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水煮 看牛大小控制时间多久 看到有油浮起使中火再煮10分钟便可 当热没减时先在边位拿美工刀分出一块 再用手钳拉出便可 后便可整个折开(如拉不出 再煮)

网友:
也可以用烤箱加热,绝缘漆软化以后再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水煮绕组中进水怎么办?不想把绕组全部拆开

网友:
用烤箱加热,绝缘漆软化以后再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我每一次都是这样的,拆第一片就坏了,最后一片双装不上,没办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在做饭时,放到锅盖上边,然后上边盖上一块棉布,有10分钟就好了,这时手摸变压器烫手的感觉,找一平整坚硬的地方,如石板,铁板等,用铁芯的四个平面在石板上敲击,力量要适中,也可用小铁锤,看到铁芯松动了以后,用一平口起子,掀起第一片,用钳子拔出第一片,余下的就好办了。

楼主:
把变压器放在火炉上隔着铁板给铁芯加热,把铁芯拆下来了,现在组装回去

网友:
不能吃水煮鱼的。用一片钢锯片,折断来,砂轮磨成刃口,锯齿要完全磨平掉。从边上第一片间隙轻轻敲进去,边敲边摇,防止被卡住;再把四周的漆用刀划开,使得第一片与第二片四周完全分离,用一把平口螺丝刀在窗口处向上向外顶起,两边轮流进行,逐渐让第一片慢慢脱离整体,再慢慢用一把平口钳将第一片夹住边摇边拔,第一片出来后,继续用钢锯刀片差劲第二片的间隙,这时候就比第一片容易了,耐心把第二片再次分离开来,照此拔出来,后面就容易多了。注意原来的绝缘漆尽量不要去擦它,并且尽量记住先后顺序放好。
装进去的时候,第一片尽量整理平整后可以在装好三分之一的时候进去,最后的几片要注意先装最边上的,后两片可以顺着边上的缝隙插进去,不一定要交错了,因为交错不容易插进去。当然如果还用钢锯片刀帮助更好。

网友:
以上的几种加热的办法都可行.关健是控制到合适的温度.

网友:
如果有条件浸漆,可以烘烤后来拔出硅钢片,但是注意温度不要太高,硅钢片怕被退火,导磁率要下降的。有的还希望保留原来的高压綫包的,就不能火烤或加热,也不能用溶剂。大部分是没有条件浸漆的,拆开后的硅钢片就由于漆的存在,装入很困难,如果是塑料线圈骨架还好办,可以硬挤进去,如果是纸壳骨架,要注意不要挤歪了,把线圈刺破就前功尽弃了。如有条件可以在骨架里面垫上带聚酯的青壳纸,保持内壁光滑,有利于钢片进入。

楼主:
装好了,最后一片是硬敲进去的,只是最外面的两片I片无法装上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绕组有绝缘漆吗?如有可风吹乾,安全些用烤炉烤乾便可。我折牛是这祥做的!

网友:
最后几片不好装,你可以在近插完时预留适当位置,让最后几片不在边上插,就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