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十个胆的前级”诞生记

楼主(2012-02-06):
一个电脑机箱的外壳,放在那里非常碍眼,就想把它做点什么
一破两不正好做两个胆机机箱吗?可是只有350mm,裁一个后级去了190mm,剩下160mm能做什么?管它的,装上木板再说,说干就干,找出一块包装上拆下来的板子,划线,下料
然后就是刨
再就组装
看见样子还可以,想用它做个前级,因电路没想好,就把电源部分的孔给打了
然后就用黑油漆随便刷了两下
因为机箱长宽不成比例,就想用多胆弥补缺陷,因此,七拼八凑了一个前级电路
电路由于受上传限制,只有明天再来

楼主:
十个胆可以先说明一下:
电源部分  两个6Z4作半波倍压整流
          一个6C19作电源调整管
          一个6N2作取样放大
放大部分:两支12AX7作差分放大
          两支6J4作12AX7的恒流源
          两支6F1三极管作阴随,五极管作阴随的恒流源
  共10支胆

网友:
好手艺 上电路图看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不起,今天上不了图了。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搞的有模有样的啊

网友:
支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法子好,       望早完工

网友:
一个电脑机箱的外壳,放在那里非常碍眼,就想把它做点什么

一破两不正好做两个胆机机箱吗?可是只有350m ...
引用 网友B:

    横过来就成比例了。

网友:
羡慕会金工好手艺

楼主:
谢谢海版加分和各位的支持
由于还不能上图片,只有再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横过来是好,可存在木板上开孔的问题

网友:
好.  做好了一定能出靓声,   6F1换6F2试一试看谁的胆味更浓。

楼主:
这几天出差在外,无法续贴

楼主:
首先是电路的设计,由于本前级电路不需要多高的增益,预计10倍左右就可以了。
但要求较低的失真度和较宽的频响,差分放大电路利用电路参数的对称性和负反馈作用,有效地稳定静态工作点,以放大差模信号抑制共模信号为显著特征,广泛应用于直接耦合电路和测量电路的输入级,所以第一次用12AX7作差分放大。
大家都知道,差分电路中的Rk越大越好,在静态电流不变的状况下,Rk越大就要求电源越大,以至于太大就不合理了,需要在低电源方式下得到趋于无穷大的Rk就只有使用恒流源。
本电路就是用五极管6J4担任差分放大电路的恒流源,从6J4的曲线图上可以看到它的恒流特性是很理想的
我电路中各管的工作点在下面的曲线图
这是电路图
这张图是灯丝通电是的情形

网友:
大作问世一定要来参观的!!

楼主:
焊机完后,测试底噪为12mv,通过两次大的调整将底噪降到0.7mv。
最后测试结果如下(因没有失真度测试仪)无法测量失真,只能从示波器中粗略估计,失真较小。
整机增益13倍,频宽-1db在5hz-70khz,自己还比较满意
这是最终的电路图
最后谨在此对关注此贴的老师和朋友表示感谢,谢谢大家

网友(2016-09-22):
谢谢楼主为矿坛注入新鲜血液

网友:
高手在民间,楼主好手艺。

网友:
对于成品音质比较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