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DF-1B繁用表的电路改造

楼主(2012-02-06):
大约1974年购得DF-1B晶体管繁用表一只,爱似如宝。不料80年代该表突然不正常(后来完全拆掉以后,发现是前置级一个偏置电阻自身结构开路造成的),开机指针便变右转到顶,不能使用。考虑晶体管电路耗电大,且不稳定,就用高内阻低功耗的运算放大器TL-061取代了原晶体管放大电路。档位的分压电路基本没有动。最近因考虑6V的层叠电池不好购买,且手机淘汰下来的电池完全能用在这个表上,于是又将电池更改为3.6V的手机电池两节。
现在改造后的电路图如附图,我在新浪共享资料里已经上传了比较清晰的PDF版,等生效后会将下载地址贴出供有心者下载。

高清电路图下载地址已经有了: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3012062.html

电路改造的基本设想是将原信号端的5mV电压放大100倍,表头串联在反馈电路以前,确反馈电路本身仅仅是纯电阻电路,保证频响。
因为电路的输入信号微弱,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已经严重影响仪表的测量精度,所以TL061的输入端保护二极管采用了低电压稳压管反向串联而成,因未导通的二极管正向是完全无漏电流的,就避免了一般反向并联保护那种因二极管反向漏电流的缘故影响仪表的精度。但是保护的电压比较高,将取决于使用的稳压管的工作电压加上一个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电路增加了一只发光二极管作开机指示,避免忘记关闭仪表电源发生电池跑光电的事故。
在原仪表自身的交流信号发生器输出端增加了一个220欧姆的负载电阻,避免外接电感或者电容大小不一样时,信号发生器因负载不同造成的输出电压不同而对测量精度的影响。
因设计的电源能保证运放工作在线性区域,运放的放大倍数与电源电压无关,所以原校表一档废弃不用了。

改造后的全电路图如下:

运放输入端保护电路的改进比较如图

繁用表照片表面圆白点即是蓝光的LED指示灯:

网友:
不错,增加了电源指示,避免忘记关机。

网友:
不错,好手艺,增加了电源指示,避免忘记关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我的设计,指示灯的电流大约300uA,耗电可以接受,指示灯亮度也足够了。

网友:
它的电感测量原理是怎么样的?

楼主:
回复 8# 小平 它的电感测量原理是怎么样的?

电感的测量原理和测量电容器一样,也就是繁用表内部提供正弦波信号和采样电阻,外接的电感(或者)电容器与采样电阻串联后,繁用表测量出采样电阻上的正弦波电压大小,进而得到(推算出)电感(或者电容)的大小。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个表,就是没有表笔,麻烦哪位大哥给个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麻烦哪位大哥给个图看看

你想看什么图哟,繁用表的电路图吗?说清楚点嘛。

网络上有的咯,这里也发一个你参考吧,但是型号不一样或者批次、厂家不一样,电路也还有较小差异的咯。我表的原始电路与发出的这个表就有差异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劳您费心了,小弟我没有表笔,想看看表笔的样子,有图纸就 更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就是图片中那样的表笔。

网友:
回复 楼主:

    和MF10型表用的是一样的表笔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就是MF10的那种标准的表笔,通用的,大插孔。除此之外就是小插针那样的小孔插头的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

网友C:
指针表里,多数朋友心仪 MF35,有些朋友喜欢MF10、18、14
我最最心仪 DF-1了...可是至今无缘得见:'(:Q

网友D(2013-01-07):
【指针表里,多数朋友心仪 MF35,有些朋友喜欢MF10、18、14
我最最心仪 DF-1了...可是至今无缘得见
其实带运放的指针表里面,MF63这个表也有许多优点,应该也属于心仪的表之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指针表里,多数朋友心仪 MF35,有些朋友喜欢MF10、18、14
我最最心仪 DF-1了...可是至今无缘得见】 ...

我的MF63好多年都未用过了

网友:
其实我是想看内部。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TL061工作电流仅0.2mA是其优点,但失调电压高达3mV,
不明白楼主为什么不用OP07等低失调运放(失调电压0.06mV)。

网友(2014-06-27):
专业人士,值得佩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指针表里,多数朋友心仪 MF35,有些朋友喜欢MF10、18、14
我最最心仪 DF-1了...可是至今无缘得见

请看

网友:
改进电路振荡电路电源来路不明?

网友:
第一次看到原型;以前只在杂志上看到的介绍!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不过对于老表,我个人比较喜欢还是维护老的电路,原装原配比较好,毕竟不侧重使用,保留一份历史。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看

这么新啊....

网友(2015-02-14):
刚收了块DF-18

网友F(2016-06-27):
新浪微盘即将关闭服务,将改造图纸改为附件了……希望不要失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浪微盘即将关闭服务,将改造图纸改为附件了……希望不要失传。

好表!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阻档满偏调整的可调电阻是不是接错了啊!

电阻档满偏调整的可调电阻电路,当档位开关置于欧姆档时,是与直流灵敏度调整电路并联的电路,调整它就能调整运放的直流档放大倍数达到调整0欧姆的目的,是正确的。只是0欧姆调整电路画在了不同的地方,可能你没有看清楚。

楼主(2016-07-30):
引用 网友G:
好像表盘上没有标记有该表的精度似的!老师能说下这表的精度怎么样吗?谢谢了!

表盘上标注有“2.5”的字样,属于2.5%级的表。

下面的附表是我的三个表测量直流基准电压的示值比较表,可以看出精度还是可以的,但是该表的线性不理想。

没有交流基准电压,无法评判其交流的实际精度。

电阻档的精度在直流电压档精度的基础上,叠加上基准电阻的精度,只要基准电阻的精度保证了(一般选用的基准电阻都高于0.5%精度的,其影响可以忽略),电阻档的精度与直流电压档相仿。

电容档的精度本身很低,只能参考。电感档所测试的电感值都太大,对于常用的小电感等于无用。

网友H(2017-01-03):
我也有一只DF—1B,请问楼主,如果改的话①是线路板用不用重新做,②是其电感电容测量的原来交流发生器是不是还可以拿来再用或是重绕,③是原表头的电感电容刻度是不是还可以利用,有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DF-1,米黄色的表壳,除了一个串联6V电池插座,就是一块树脂板上两组电池插座,其接口和9V的貌似通用, ...

我的表上的电池槽是5号电池,电阻档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一只DF—1B,请问楼主,如果改的话①是线路板用不用重新做,②是其电感电容测量的原来交流发生器是不 ...

我也有一只DF—1B,请问楼主,如果改的话①是线路板用不用重新做,②是其电感电容测量的原来交流发生器是不是还可以拿来再用或是重绕,③是原表头的电感电容刻度是不是还可以利用,有没有变化?

①、我是将运放做成一个小板,固定在原来板子的空闲处,将原来放大器的元件全部拆除,相应的线路改造一下。

②、我发表的电路图里,测量电感电容的交流发生器是继续使用的,没有重做。

③、因为我改用的电路,交流电的示值已经呈线性分布,所以原表头的电感、电容刻度(它们是用0.2V的低压交流电测量的)会有变化,理论上应该重绘。但是考虑重绘难度太大,且电容和电感档的误差本身就很大,也就没有纠结它了,只好用原刻度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一只DF—1B,请问楼主,如果改的话①是线路板用不用重新做,②是其电感电容测量的原来交流发生器 ...

非常感谢楼主解疑,谢谢!

网友J:
七十年代,这可是高大上的东西!我单位有一块,由领导保管,要用得去借。后来发现,没电子管万用表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七十年代,这可是高大上的东西!我单位有一块,由领导保管,要用得去借。后来发现,没电子管万用表好用。

电子管万用表我也有一台,交流的频宽达1G,但那个毕竟体积太大了。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表DY-1,琴键式,从来没用过,因为手头没有多节2号电池,现在也不知好坏,说明书只有电表部分的电路图,电子部分只有个框图,哪位大侠有?谢谢。

网友(2017-02-05):
各位大师高

网友:
我用晶体管组装了一个DF一1.测DC电压,电流,电阻很准,测AC电压干扰大,不准请教大师好办法

网友:
DF-1B原表的外壳屏蔽是做得很考究的。当胶木外壳做好了以后还在胶木外壳的内则喷上一层金属物质,这层金属物质又和表内的地线相接,另外表内+、—极之间也有一层金属的隔离屏蔽层板,此板也和表内的地线相连,有了这样的屏蔽之后机器测交流时就非常地稳定了,不怕外界干扰了,不知先生自制的表有没有采取这样的类似措拖。

网友K:
大师,我间单一个铁壳,接负级,怎么搞都不行。

网友:
请大师,地线和负级是一回事吗

网友:
转换开关我用的500型万用表的转换开关,闲的无聊,练练手,请教各位大师,DF一1B的负极和地线是一回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师,我间单一个铁壳,接负级,怎么搞都不行。

电池(运放或分裂元件晶体管放大器的供电电源)的负极和地端是两码事。一般来说,运放输入端的正端和表笔的负端相连(或通过电阻和表笔的负端相连),是所谓的接地端,外接屏蔽罩应和这个负表笔端相连。但电池的正负端应有旁路电容,有的机器电池的正负端还和负表笔也有旁路电容。

网友:
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
我现在用集成块TL061CP组装一块DF一1B,外位电路原件已装好,就等集成块邮到,插上式机,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
请问各厂家生产的TL061CP能通用吗

网友K:
好表不知道稳定度怎样,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好表不知道稳定度怎样,没有用过

这个表如果按照规定来做,其稳定度是绝对可以放心的,这是我使用该表的体会。诚然其电阻档有高达RX1M的档位,这样高的电阻档在其他指针表里是很难找得到的。但尽管如此,此表还是非常地稳定。不过这个表也象数字表一样,由于采用了运放,由于输入阻抗和表头灵敏度的提高,整个表的屏蔽一定要做得好。

网友:
若用蓝光LED,貌似电流还可以再小些

网友K:
我和大师一样,喜欢它的高内阻,RX1M档位,0.5UA灵敏度,我用晶体管组装的感觉可以,用运放组装我感觉更好,通过组装万用表学到更多知识,以后多多请教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和大师一样,喜欢它的高内阻,RX1M档位,0.5UA灵敏度,我用晶体管组装的感觉可以,用运放组装我感觉更好 ...

大师,不敢当!我只是卖现成的表用用而已。请问这个表的外壳和屏蔽你是怎么做的,转换开关上的字迹你是如何做的,表面你是如何绘制 的。

网友:
我现在也想这个问题,要解决好表壳,外观漂亮,做出一批,让喜欢DF一1B的朋友们用用,不知道大师和个位先生有啥高招?

网友:
表面用500型的,字迹在塑料壳上用烙铁烫,塑料壳内复一层金

网友:
属板,做屏蔽,和外面的旋钮绝缘。

网友:
也可以跟你的表头大小用500型表面在复印店复印一张,

网友K:
已经成功的做出了DF一1B表,有四大优点,50微安一级表头,进口集成块,高可靠的陶瓷泼段开关,增加了10安交直流电流档。

网友:
引用 网友K:
已经成功的做出了DF一1B表,有四大优点,50微安一级表头,进口集成块,高可靠的陶瓷泼段开关,增加了10安交 ...

庆贺你成功,望发个图片上来给大家看一看。

网友:
看一看您的作品。df-1d表

网友:
过几天,有时间我给各位先生,爱好者发几张清晰的图片

网友:
楼主高手啊。用集成块代替晶体管电路。增加精度。佩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