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大家好,看看我做的矿石机

楼主(2012-02-10):
利用手头的零件平凑了一台矿石收音机。
特意制作了一个活动检波器。

楼主:
图片浏览大家慢慢的看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做得很壮实啊,收听怎样?

网友:
为什么有时20UA 有时80UA?

网友:
很工整的布局工艺.80UA不得了.可以接舌簧喇叭了.建议活动矿石手柄用上绝缘的好.

网友: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矿石收音的电流哪里来 很好的工艺品, 看到楼主有几台录像机

网友:
楼主做活认真,机子做的很工整,赞!

网友:
一看楼主就有很深的功底,学习。

网友:
重型零件的矿机。万年牢。

网友:
做工很好,收台如何几个台。

网友:
好!全是贵金属。

网友:
俺也想知道2CK在这里干什么用?
还有,您那个“活动检波器”里面的检波元件是用的什么材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结实,矿机高手!

网友:
楼主做的不错 !

想再好些就把磁性天线升级一下 ,保证立竿见影。。

网友:
2CK是硅开关二极管

网友:
漂亮呀!机盒很有个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感谢您对活动检波器感兴趣。
   活动检波器是一只20安1千伏的可控硅去掉外壳剩下的硅晶体。
    2ck是做为固定检波器接耳机的,上个电路图一看就明白。
  先上个活动检波器制作的片片。

网友:
上电路图!

网友:
精心之作,好

网友:
回复  井蛙

    您好感谢您对活动检波器感兴趣。
   活动检波器是一只20安1千伏的可控硅去掉外壳剩下 ...
引用 楼主:

触针上的弹簧设计很好,保证接触点有一定压力。

楼主:
触针上的弹簧设计很好,保证接触点有一定压力。
引用 网友B:

弹簧是取自遥控器的电池弹簧。

楼主:
得看效果怎么样。
引用 网友C:

    收到两个电台,一个是1449千赫,80微安,接舌簧耳机声音哇哇滴。一个是低端不知频率,20微安。

楼主:
楼主做的不错 !

想再好些就把磁性天线升级一下 ,保证立竿见影。。
引用 网友D:

    不知您发现了没,磁棒是灰色的。

楼主:
上电路图!
引用 网友B:

    联络图呈上来了。
一台矿石收音机收台多少有很多的因素,

当k1打在1的位置时您听听耳机里有几个台混在一起。
如果一个台也没有那您的矿石收音机就啥也别想收到!
如果有几个台混在一起您就把k1打在2的位置通过调谐回路就可把台调出来。
k2是二级管与活动检波器的转换,
d4,d5,c3的接法可以使得微安表的电流加大,如果再加入c4那电流还要大,但是声音变化不大。【本人不知原理请高人评理】。
二级管2ck与2ap9做比较还是2ck好!

楼主:
回复  忠字舞

灰色的磁棒是短波用旳吧.
引用 网友E:

    是的,但是我感觉没啥区别。

网友:
几点:

1/  2CK是硅开关管,正向导通电压约0.5V左右;2AP9是锗检波管,正向导通电压在0.25V左右。检波效果应该是2AP9较好,但2AP9中波频率高端效果不好,楼主的强台在1449KHz,所以2CK可能在这个区段比2AP9收强台好些。但是2CK导通电压高,一些弱台会因此收不到。
     选用BAT85、1N34A等较好的检波管。

2/  电流表最好装在主电路上,并用开关选择使用,可以减少附加线路损耗,对收弱台信号有益。

3/  可以选用里兹线,线圈Q值更高。

4/  做好阻抗匹配,可用仿725变压器,匹配合适强弱台效果都能提升。

5/  楼主的安装技术不错,但感觉铜条不易用的过宽,似乎会增加分布电容。一般用1毫米直径的镀银线就行。

网友:
是的,但是我感觉没啥区别。
引用 楼主:

灰磁棒比黑磁棒Q值高,绿色中短波磁棒Q值更高。

网友:
矿机制做的很漂亮,20—80薇安历骇!:

网友:
好!大二极管“砸”的有创意!

网友:
历害,高人,制作精良漂亮!

网友:
回复 楼主:

微安表独立一个回路会白白浪费很多音频能量。如果与耳机接在一起,只要并上电容就不会带来额外损耗。

网友:
d4,d5,c3的接法可以使得微安表的电流加大,如果再加入c4那电流还要大,但是声音变化不大。
引用 楼主:

L2和L3两个回路本身就处于争抢能量的状态,所以电流表指标越大,耳机声音会越小。

双连一般是铁壳的,不宜太靠近线圈。如果没有拉线盘等传动机构,双连靠近线圈也必然导至调谐时手靠近线圈。

网友:
老人头牌的矿机,很漂亮。

网友:
是的,但是我感觉没啥区别。
引用 楼主:

中短波磁棒与中波磁棒是有区别的。当其它都好,就是磁棒不好时,换一条好磁棒就能出很鲜明的效果。

网友:
做工讲究“结结实实”!

网友:
重型矿机.漂亮!

网友:
做得很精细、端庄,效果也很好。特别是用料实在,给人看了有种厚重的感觉。赞一个!

网友:
斗胆问一句:可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