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个洗衣机.

楼主(2012-02-11):
   洗衣机无法脱水维修                                                                                               万里江山2012-01春节

   春节回到农村的家乡,感受到现在农村物质生活水平比十几年前好了许多.政府也给我们搞了“村村通”水泥路工程,道路直接连接到210国道上,家乡父老们出门外出再也不用走泥土路了,恰逢节假日,喜事等等来来往往的摩托车多了很多.不但如此,此外新农合、新农田水利、新农村建设计划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小乡村沉浸在浓浓欢庆的节日气氛中.
          正好一同村的伙伴来找我帮个忙,说家里的洗衣机已经不能使用,停工1个多月了.故障现象:按下电源开关后,面板指示灯显示“E8”,但是机器内部不见动作.心想,我可没修过洗衣机,把我给难住了,就实话和他说明情况,呵呵,这位伙伴直接说了,关于电这方面在我们小乡村你比我们清楚多了,大胆的搞吧,再说了,这个家伙得很,家里的摩托车不好往街上维修店送....听到这话,我答应了.
      蓝色的是上盖,透过它可以看到箱体内的水桶,本次维修和这个蓝色的盖子有关系.
电源按钮

显示故障码:E8

按下电源开关后,面板指示灯显示“E8”,但是机器内部不见动作.查看说明书,解释称可能
“安全开关”没有关闭或者损坏.但是,这里说的“安全开关”到底是怎么样的开关呢?
我猜就是类似于微波炉等为防止机器盖子未关上或者盖好就开始工作而对人体产生伤害的一个检测开关,但是这个开关在哪里呢?长得啥样的?那就得开盖边观察边学习了。

打开后盖

这个金属可能是电磁阀吧

洗衣机不能脱水维修 (5).jpg
经多方查找,在洗衣机上方盖子下找到了这个“安全开关”
说明:白色的塑料是机器的上盖(机壳),蓝色的是上盖延伸近来的一个机械“挺杆”
金属体就是一种二合一开关,图中的像插头一样的就是开关的引脚,原本有连接线的,照片中已经取下(方便检测开关是否良好).

“安全开关”工作原理分析:
首先,当洗衣机正在工作时,箱体的桶子是旋转这的,为安全起见此时是不允许人体用手去触摸的,所以必须检测上盖已经良好关上才能动作;当正常工作中盖子被打开时,机器内部电机立即停止通电,确保安全. 其次,桶体旋转作圆周运动是要产生离心力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导致桶体作高速的圆周运动势必会产生强大的离心作用力而损坏机器,因此此处弄了一个简易的探测开关2.
        探测开关2具体的工作原理是:桶体作高速的圆周运动时它本体发生晃动,触及探测开关2探测杆而被检测的.

上图箭头表示离心作用力,方框处就是开关2探测杆所在位置(图中已被取下)

开关2探测杆检测原理示意图,桶体作高速的圆周运动时它本体发生晃动,碰撞离心作用检测杆

上盖是否已经关闭的检测示意图,当上盖关上时,蓝色探测杆挤压“安全开关”(开关1)

安全开关是一个二合一的组件.

从分析的结论看,需先检查开关的电性能,缀机器断电,用欧姆表测量“安全开关”引脚两端,它内部存在两个并联的常开触点,然后用一只手去拨动开关2离心探测杆,结果电阻接近于0;然后再挤压上盖的“白色检测杆”,呵呵,结果电阻也是接近于0,这说明开关是OK的.该不会是控制板自己的问题吧,那就不搞了.和伙伴你我看看两眼,无奈的沉默了两三分钟.他表示如果不行也只能送专业维修店了.在准备将机器机盖还原之际,我突然感觉就是盖子使用频繁,发生问题了:

因此验证一把,不直接去挤压上盖的“白色检测杆”,而是将蓝色盖子反复打开和闭合,观察安全开关的结合情况,情况结果是欧姆表始终为无穷大.哈哈,问题就在这!!!!!
此处因为蓝色盖子频繁使用发生变形而无法良好接触,在此处垫上一个合适的塑料片

机盖还原试机,结果OK,机器可以操作使用了,又做了件好事.

楼主:
长篇大论乱写一通,呵呵

网友:
现在洗衣机塑料都是偷工减料,很薄,时间不长就变形了

网友:
讲解得很详细很透彻啊,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