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LCR电桥做的外壳

楼主(2012-02-11):
电桥到手好久都没找到好外壳,前天正好找出来个以前做冲放电器多余的电源外壳,就成这样了,见笑了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很精致。

建议贴上广告纸,防尘防潮。
电路板上的元件很密,怕潮。

网友:
LCR表的线头顺序是这样的:
Lcur、Lpot、Hpot、Hcur
倒过来也行:
Hcur、Hpot、Lpot、Lcur

电路板端子顺序是
从发光管旁边开始数:
Lcur、Lpot、Hpot、Hcur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网罩是铁的吧,影响测量的。

网友:
我们只有睁开眼睛看的份儿,嘿嘿。

网友:
LCR表的线头顺序是这样的:
Lcur、Lpot、Hpot、Hcur
倒过来也行:
Hcur、Hpot、Lpot、Lcur

电路板端子 ...
引用 网友A:

    请问许老师,两线测试时是用Hcur、Lcur(或Hpot、Lpot)连测试元件么?

网友:
两线采用Hcur、Lcur

网友:
我的还是裸的,没找到合适的外壳。没壳还是不方便存放,也容易弄坏板子。

网友:
是个成品电源外壳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