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灯再生收音机

楼主(2012-02-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什么波段?看你那线圈直径顶多有100圈就够了,底座是铁的不?是铁的话线圈不应离铁板那么近,损耗太大。再生是电阻调节的?再生调节与可变离线圈也太远,另外再生线圈最好紧挨着调谐线圈绕

网友:
3#楼说得对,你把线圈放到台面上去试试。

网友:
另外,改变帘栅电压也可以调节再生强弱。

网友:
此外用1K2做个高放,或者用1A2的第三栅极检波就行了,遥截止管再生比较均匀

网友:
1,管子是?
2,线路图是?
3,各级电压是?

就几张照片,俺们能说些啥?

100圈的再生圈,多的离谱

网友:
再生绕组接反了?

网友:
空线圈不如磁棒的接收好 把原件直接焊在管脚上 尽量缩短距离 两只管座距离太远会产生离奇的故障 再生的调谐非常困难 不如玩外差的

网友:
再生线圈放在面板上才是正确的。接线要粗短(稳定),电容电阻调节在再生线圈匝数不变的情况下,加大电容的容量可增强再生,电容易起振效果好。在再生线圈匝数一定的情况下,电阻阻值大小可选,阻值小再生强,如果再生还不够就只能增加再生线圈匝数。再生原理是一样的,只是电容,电阻的区别。70年代做过多种一,二,三,四管交直流电子管再生机,直流电子管再生机没有交流声。交流电子管再生机交流声不好清除哦。

网友:
···线圈必须放在面板上,···先不要急着装高放,先1管,再2管,···稳稳当当的来,线路要焊的服服帖帖的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