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放大倍数的问题

楼主(2012-02-11):
看了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其中有一段
他设计的要求是设计一个5倍的放大电路,输出5v峰峰值。其中他说电压放大倍数是RC/RE。我看了其他电路
RC=2K,RE=1K,根据AU=RC/RE那么AV=2K/1K=2倍,可是这个电路带上负载还有70多倍的放大背时呢!
还有在设计小信号放大电路时,1.集电极电流是根据自己的要求先假定好的么?
                            2.发射机电位是不是在0.1毫安至数毫安根据经验和自己需要定的啊?
请大家帮忙看看啊

网友:
可是这个电路带上负载还有70多倍的放大背时呢!

only if you live in a different universe.

网友:
发射极有旁路电容,在交流通路中Re就不存在了,那种Rc/Re等于放大倍数的式子就不能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就是搞不懂为什么毫安日本人的书说AU=RC/RE。RE的压降2V,IE的电流设置为1毫安,RE就算出来了2K.RC=RE乘以AU=10K正好符合他的设计要求放大倍数5倍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知道了。原来是这样的啊。懂了。

网友:
直流的放大倍数就是你计算好的!交流的就是LS计算的!

网友:
分析放大电路一定要分清楚直流等效电路和交流等效电路。直流等效电路的作用主要是分析器件的工作点,交流等效电路的作用是分析信号的输入、输出、反馈等情况。

网友:
共射电路的放大倍数计算:
be结微变电阻:re = 26mV/Ie,如,工作电流Ie=0.1mA,re=26/0.1=260欧
基极内阻等交变换到发射级:re1=rb/B,B是电流放大倍数,高频小功率管rb按100至200欧计算即可。设B=100,那么re1=200/100=2欧
射极内阻:re2 = 约几个欧姆,或0.x欧,不同的管子不一样。
Re=射极限流电阻
射极总电阻就是RE = Re + re + +re1 + re2
放大倍数就是 Au = Rc/RE
Rc实际上是集电极阻抗与极电极负载电阻的并联。三极管极电极阻抗一般在100k以上,可以忽略。

当Ic很小时,如小于1mA,re是远大于re1和re2的。所以 RE 约= Re+re
如,Rc=1k,Re=100,Ic=0.1
那么re=26/0.1=260欧
Au = 1k/(100+260)=2.78倍

对于小于1MHz,这样的计算,精度较高,如果Re被电容旁路,那么Re取0值
频率高了,还要考虑结电容电影响。稍复杂一些。

共射电路,Au一般是数倍到几十倍。不易达到几百倍。通常在50倍以下。

楼主:
共发射级放大电路的发射级,加不加旁路电容对整个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有很大的影响。这怎么理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加旁路电容的话就施加了串联电流负反馈,增益就下降了。有旁路电容的话其交流信号被该电容旁路,该负反馈就没有了,所以增益就大大提高。

楼主:
回复 10# qzlbwang 哦,知道了。还是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