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视天线放大器接收fm

楼主(2012-02-12):
前些天在家休息,找到一20多年前的电视天线放大器。试验着接到调频收音机天线上,有些效果,但是感觉弱台噪声太大。后来试着在放大器输入端加装了个带通滤波器型号bp87108.效果立竿见影。许多弱台变清晰了。多收了好几个原来收不到的。我所在地可以收到200多公里远的天津5,6个调频台,而且都能听清,略有点沙沙声。由于环境所限我用的是拉杆天线。估计若使用八木天线效果要好很多。

网友:
用电视天线放大器接收fm,这个办法挺好。有时间也试试。

网友:
我用这个接收FM和航空波段,信号嗷嗷强!很好用

网友:
80-90年代都是这样弄的,能接收到200多公里外的FM广播。当时是直接用带放大器的电视天线。

网友:
过去用过八木天线加放大器效果增加很明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的用法是一样一样的,那时侯就听广播看电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怀念那个时代,反复调试天线,收到以前没有收到过的台,那个兴奋,现在这么多调频台,再也没有那个感觉了。

网友:
使用2级C3355自己DIY个RF 放大器就是了,简单的也可以使用一个UPC1671或UPC1651。都能做到20分贝的增益,相对来讲使用后面的东东简单些。

网友:
好天线放大器

网友(2012-12-13):
用电视天线放大器接收fm,不错!

网友:
我也用001天线接过凯隆收音机,效果真的不错。天线用415和C3356做放大器。

网友:
带通滤波器怎么加的?不考虑他的阻抗么?

网友:
当年家里的电视上用过这玩意,有点效果

网友:
电视信号也是调频信号,有不少质量好的放大器是有带通滤波的,5频道-6频道跳过了调频广播而已(放大器本身还是不会屏蔽),一定要加的话直接用88-108的带通替换即可

网友:
我貌似看到楼主的卫星电视天线。。。。
不怕喝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