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双联可变电容器怎么接?

楼主(2012-02-12):
空气双联可变电容器怎么接线?
一个动片,4个静片,
是一个动片和任意一个静片组成一组接线,
还是要把4个静片短路起来和动片组成一组接线?

网友:
套用一句话叫“定(惊)天动地”,动片接地,定片接天线。每组定片的两焊片是连通的,等容双联在直放式和超外差式中可用双联的任意一联,差容双联容量大的是天线联,容量小的是本振联。

楼主:
谢谢!!!如果要用来做环形短波天线,两组定片要短路么?

网友:
单组可变365微微法左右就够短波调谐回路使用了。

网友:
不必把每一组的定片的两个焊片短接。

楼主:
是不是单个双联只能并联么不能串联?
如果短接两组定片与动片 组成一组接线就是并联,并联后容量加倍还是减半?

网友:
回楼上,双联的两组动片在制造的时候就是短接在一起的,不能分开,如果要串联的话,只能将定片与定片之间引出,这样动片就成了中心抽头了,这样做理论上也是可以的,只是抗干扰能力会下降所以一般都是外串固定电容的方法减小容量,而不用两个联相串的方法。

双联并连后容量加倍,串连后容量减半。

网友(2017-04-13):
就是说跟电容的串联并联结果一样了

网友:
学习了 手上有个空气可变 还真不会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