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的1.5V中波机

楼主(2012-02-12):
该电路主要特点简单,用元件少。
先上电路图
L1为中波磁性天线,C1为可变电容,L2为再生线圈,可根据实际电路情况决定圈数,三极管为两个9013,音频输出用普通低阻耳机即可,使用一节5号电池供电。

由于手头元件有限,借用一个套件收音机(图中绿色壳体中的)的可变电容和磁性天线,借用另一个电路板的耳机插孔

该电路接收灵敏度很一般,本人实验接收到10公里外10KW的中国之声,声音不太大,用耳机可正常收听,电路焊得较乱,因此将电源负极的导线靠近磁性天线即可引入再生。

本电路仅用做实验用,因此外形丑陋,不养眼,还请各位见谅!

网友:
这电路对电池电压比较敏感吧,可能不如用单管,选HFE高的来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由于两管复合,要求一节电池电压不能太低,不过也比单管机省了倍压检波部分。

网友:
1。5V的电压。用一只管可能比两只的灵敏度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头没有高阻耳机和2AP的管子,又想满足下制作收听欲望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老师的详细原理分析,很受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天线都什么时候需要阻抗匹配?您能不能给举个例子?

网友:
再生很关键。9013与9012复合咋样?

网友:
就不能再复杂点,你这收音机比较适合家住电台附近的朋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如果不加再生的话只有靠近电脑能听到干扰噪声,一个电台也收不到,等有时间找到9012的管子会试一下另一种复合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主要是手头元件有限又一时来了兴致,这段时间忙毕业设计,等下一步探索下加一级高放试试

网友:
九楼正解